直升机把双桨对折起来应该水平还是有角度啊?

楼主(2012-08-11):
直升机把双桨对折起来应该水平还是有角度啊?

网友A:
问题描述具体一点吧

网友B:
如果十字盘是水平的,两只大桨对折后应该是平的!

网友C:
有角度的,0度左右

网友D:
起飞前一般有负螺距的,反正我的不是平的

网友E:
要看你现在是什么状态,如果是正常飞模式,0油门,两个桨叶后折不是水平的。

网友F:
0螺距 应该是在一个平面,否则检查拉杆 舵机位置

网友G:
在油门最低的时候应该不是平的。

网友H:
油门再中间的时候 是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