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正螺距和负螺距? 倒飞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楼主(2012-08-11):
新手请教问题,什么事正螺距和负螺距,一直不敢倒飞,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倒飞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网友:
正螺距是正飞,负螺距用来倒飞!

网友:
3D状态下:
大桨正螺距,旋翼才能面往下送风鸡鸡才能正飞;翻过去之后
大桨负螺距,旋翼才能面往上送风,鸡鸡倒飞才不会掉下来;
...................................
..............
您还是多先搞清楚了再倒飞吧
拿分走人

网友:
Lz先飞好正的再说吧,离倒飞还远着呢!

网友A:
倒飞需要注意的是,模拟器里先练侧翻(尾对着自己),然后再练能倒飞悬停,一步一步来,一面会了,再练别的面,首翻要高点,远离人群。。。。!

网友:
倒飞需要注意的是               高度

网友:
标题

引用 网友A:
倒飞需要注意的是,模拟器里先练侧翻(尾对着自己),然后再练能倒飞悬停,一步一步来,一面会了,再练别的面,首翻要高点,远离人群。。。。!

啊?我倒飞是先前后翻,觉得侧翻更难。而且是先练倒飞对头悬停。
难道我又练错了?倒飞应该对头比对尾容易吧?

网友:
今天首翻未炸的撸过

网友:
理想真的很远。。。。。很远

现实很近很近。。。。。。。。。

现实就是飞行原理要先搞搞清楚,基本功要打牢了,四面悬停联系中。。。。。。

网友:
不急,不急

网友B:
沤液哥就是不同常人啊!~这叫什么。。天赋异禀????

网友:
LZ这样问,回答你首先要注意你的钱包

网友:
楼猪四面过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沤液哥就是不同常人啊!~这叫什么。。天赋异禀????

汗死!原来我一直练错了!没天赋,我是傻练的。
虽然我现在倒飞四面悬停前后翻侧翻都练成了,也没想到自己错了。
其实我不想走歪路啊,我想走寻常路。

网友:
真在练,撸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