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有刷电调(3.7V),有资料吗

楼主(2012-08-11):
如题,有的可免费提供吗,谢谢。是程序的最好

网友:
这种小电机,你应该不需要反转吧?
不要反转的话,那还不简单,一个三极管或者MOS管就行了

网友:
现在Ti有一款有刷电机芯片,极少外围原件,只有黄豆大……

网友:
这个就可以,去掉1117的稳压管就能用在1s下。

832 Bytes, 下载次数: 49

网友:
声明下,这个作品的原创是小日本,楼主自行决定用不用。

网友:
 抵制日货

网友(2012-09-17):
对日宣战!!!!

楼主:
怎么我做的没有反应,电机不转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我做的没有反应,电机不转呢

第一个是单片机,要刷程序的

楼主(2012-10-21):
刷了程序了,没用,还是不转

网友:
12C509能在低于5V电压下工作?

网友:
最低电压好像是2。5V,而且509/8不需要稳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