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烈建议DJI能改良S800的折叠方式!

楼主(2012-08-11):
收到S800和Z15有一些日子了,但在使用中发现携带非常的不方便!还有低电压大电流的接插方式次数多了肯定会出问题的!建议能把中心盘和脚架设计成一体,机臂设计成能够向下90度折叠,这样外出携带就方便实用了!

网友A:
这不就是MD的折叠方式吗,四轴容易设计,6轴恐怕有点困难
希望第二代的 S800能有所改进
能有陀螺仪、飞控、GPS,LED,电台等安装位,有头盖
机臂供电和信号线分离,提高电压,降低电流,12S供电差不多
中心板与机臂固定连接,机臂缩短,螺旋桨缩小,电机上下对装,采用8轴或者12轴,提高便携性,可靠性及使用方便性
轴距700左右,13寸浆左右可能比较合适
脚架快拆保留,给z15云台控制器,接收机,图传等预留安装位

网友:
哈哈,各位亲是想要DJI全盘重新设计啊。 不过这都是用户的心声啊,希望DJI能引起重视。

网友:
会越来越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是MD的折叠方式吗,四轴容易设计,6轴恐怕有点困难
希望第二代的 S800能有所改进
能有陀螺仪、飞控、GPS,LED,电台等安装位,有头盖
机臂供电和信号线分离,提高电压,降低电流,12S供电差不多
中心板与机 ...

专业!精辟!!

网友B:
号称数分钟拆装的S800还叫携带不方便?
我见过的固定翼能飞5-6年,超过2000个起落,还是烧油的。
这个接插件真的不知道哪天会出事的。
固定翼只要舵机正常都有可能安全降落,这个多轴的只要其中一个电机0.5秒
失去动力就彻底挂掉的。

网友(2012-10-19):
引用 网友B:
号称数分钟拆装的S800还叫携带不方便?
我见过的固定翼能飞5-6年,超过2000个起落, ...

飞5-6年,超过2000个起落,还是烧油的。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