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充电器和发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2-08-11):
目前真是电动太风靡了,最近我也想全面上电的,前一段弄了一个500电感受一下,果然不同凡响,于是坚决要上电的,手里在飞的是600N 准备日后上700E

请问各位高手现在主流的充电器都有哪些,优点和缺点?

如果配备发电机,功率需要多大,那个牌子比较经济实惠,适用,(买不起雅马哈之类的好发电机)

求解~~~

网友:
美女的放电能力足可以让你免出发电机了。

楼主:
兄台,俺是来求解的~

发个图片给大家解解暑~~求解~~~~~

网友:
配发电机最好有三人以上共用才合算,一人单飞用车充就算。车不能到飞场你也无法拉发电机去!

网友:
淘宝大把,1千瓦足够用
楼主不是让大家解暑,而是让大家流鼻血

网友:
我飞亚拓500和700e,身边的朋友用Pl8(1300瓦)和Hyperion(双500瓦)
我选择了iCharger 3010B,1000瓦,最大30A,好在很小,可以放在一个小包里。个人认为30A足够大了。

楼主:
我用汽车充过,基本上要开着发动机,用汽车发动机当发电机有点不好,怕回不去家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汽车充过,基本上要开着发动机,用汽车发动机当发电机有点不好,怕回不去家啊~~~~
买个大的蓄电池也好过发电机啊

网友:
楼主要上700E,那充电器只能用PL8或PL6了,只有这个能满足!
发电机嘛进口的很好,声音很轻,价格也很HI!
其实国产的也很不错,楼主不妨看看我的。牌子叫跃盛达,也是做出口的,不到2000元,配合PL6很爽!
不过国产的有些小问题,需要自己动手改装一下就完美了。(小问题我都已经写在评论里了,楼主可以去看看。)

网友A:
 还是多买点电池吧

网友:
500级,600级,700级的飞机用汽车电瓶根本没法满足的,充个两块电你就等着别人来救援吧!就算车发动着也不能大电流充电。而飞这些电直在外场基本上都得用40A左右电流充电,只有1000W以上发电机配合PL8才能满足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多买点电池吧

700级的一块电池要600,一次要2块就是1200.买个5组就得6000块!一次出去就飞5个起落???
发电机配上PL8一次充电就10分钟搞定,两组电池就能让你飞一整天!

网友:
买个锂电包也行,这种适合单飞,没车的人

网友:
大家别这个MM会玩模型,用脚趾想一想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兄弟,你说的iCharger 3010B我没有懂事啥牌子的发电机,淘宝上我也没有找到 能否给个链接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原来是充电器,,我理解为发电机了,请问你用的啥牌子的1000W

网友C:
突然想问买台发电机是不是家里停电也无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突然想问买台发电机是不是家里停电也无压力

1000W的发电机家用只能照明加一些小功率电器使用。大功率电器就不能开了,如空调(1000W左右)、热得快(1500W)、吹风机(1000W以上)等。
还有使用时一定要把家里的总开关断开,否则你的发电机就为别人发电了,而且一旦来电了就把你的发电机搞烧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