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华科尔飞naza吗?

楼主(2012-08-11):
昨天新入naza,设置时出现问题,总也自检不过,原因是飞行姿态设置需要一个二键或者三键开关,控设好之后就是不行。naza说明书提到用endpoint修改控的电位值。
         我找了半天,华科尔没有那个功能,又去dji论坛问了一圈,被喷了一顿,什么垃圾控,告诉我换控,尼玛难道naza我还玩不成了。
         拿着控我就研究,想到可以用电位器通道,一试果然可以,但是无法在三种飞行没事之间切换,索性直接放在gps飞行模式上。总算能用了,爽飞3电,f550表现出色,航向锁定占有一个三键开关,还好devo10,余下的通道还多着呢,可以留着给云台

网友:
华科尔的控,听说会失控。。(只是听说啊)

网友:
什么控都可以玩吧?难道华科尔就这样不堪?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新入naza,设置时出现问题,总也自检不过,原因是飞行姿态设置需要一个二键或者三键开关,控设好之后就是不行。naza说明书提到用endpoint修改控的电位值。
         我找了半天,华科尔没有那个功能,又去dji论 ...

我也是D10,有两个3档开关啊!不能用么??

网友:
我用devo 8s,有兩個三段開關,一個用來設定gps/auto pilot/fail safe,另一個就是航向鎖定

网友:
设置开关通道的躲脚大小

网友:
D10 飞naza 1个3位开关切换模式,一个三位开关负责对焦(半按快门)和拍照(全按快门)

网友:
我也用devo10
naza全功能飞行几十个起落
晚点上设置方法

网友:
mix开关控制模式(也就是naza上的u通道接接收的aux1)要调每一档的位置(控设置里调)
失控也是把这一通道调到u40%
x1 x2接aux4 aux5
其余的在飞控里都可以调

网友:
2801pro 飞的naza,表示很稳定,可以用的,那个endpiont是可以再遥控上设置的,我飞的有到一个点的那个高度,824.5mm轴距的,一点问题没有,10c也这么飞过,表示都无什么问题,还是习惯2801pro

楼主:
乍一看这么多人回复很激动,可仔细一看谁也没说具体怎么调。调舵角听起来靠谱,可是控上怎么操作呢,希望高人不吝赐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键是每一档的位置怎么调

网友:
过2天回家后直接传照片给你

网友:
其实你把飞控链接电脑就可以看着调了
把失控保护里的襟翼通道 设为u40
襟翼通道链接的是飞控的u通道
飞控链接电脑后看着调襟翼通道的中位(左右调)并且控的mix开关拨到中位
在调试软件里看 调到点亮u通道的姿态模式的图块由灰变蓝 就设置好了姿态模式的开关
gps 手动模式的设置同上具体的参数不一样
实在不会只有等我回家拍点图片了

楼主:
标题

非常感谢

网友(2013-08-23):
引用 网友A:
看看我以前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34785

大哥变成大疆和华科尔技术顾问- -给我讲了一晚上。。。。。。。。在此非常感谢

网友B(2013-11-24):
引用 网友A:
看看我以前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34785

你好,我刚刚入魔,华科尔d10+naza lite 飞ATG650四轴,无意间把控给设乱了,一直不能起飞,提示配置错误8,大神帮帮我,该怎么设回来。qq:87555866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刚刚入魔,华科尔d10+naza lite 飞ATG650四轴,无意间把控给设乱了,一直不能起飞,提示配置错误 ...

对不起了 我d10和naza都没有了 不方便帮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