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用DSX9II的朋友请进:控的电压到了多少V就充电?

楼主(2012-08-11):
如题。

网友A:
低电压报警了就好充了: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电压报警了就好充了:loveliness:

新控来的,因为让卖家把电池扣了,用的是原来XG7上的电池,报警时显示电压是8.9V。。

网友:
低电压报警了就好充

网友:
8.9就行。我以前是用到9点2就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