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量化nex 5N专用mini HDMI转AV模块

楼主(2012-08-11):
无需另接电源,重量轻,体积小适合5N相机航拍图传

网友A:
怎么感觉就是这东西去掉壳子、去掉三个莲花头做成的?HDMI接口、miniUSB供电口、PAL/NTSC切换开关的位置完全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感觉就是这东西去掉壳子、去掉三个莲花头做成的?HDMI接口、miniUSB供电口、PAL/NTSC切换开关的位置完全一致。

你知道得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感觉就是这东西去掉壳子、去掉三个莲花头做成的?HDMI接口、miniUSB供电口、PAL/NTSC切换开关的位置完全一致。

感觉有些航模厂家或商家就是在“故弄玄虚”,其实有些东西在其它领域根本就不值几个铜毫,比如12V转5V的DC/DC电压模块,TB上面1A电流的就是几元钱,2~3A也就是一二十元,但是只要沾上航模就可以“乱喊乱叫”的数十元甚至数百元!其中原因我想大家自己都清楚!

网友:
这个不够厚道! 虚虚实实必然存在,但是这个模块早就见过了,可惜是4层板的。再mini效果就会差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