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奔腾80a 铂金60a 选择中

楼主(2012-08-11):
如题,我飞70金属涵道,电流大概50a出头,用哪个电调好呢,一个电流富余的多,一个材料要好得多。请教下高手门。

网友A:
不久之后,这些你可能都会买了。

网友B:
铂金60A,这是持续电流@( ̄- ̄)@

网友C:
我同意沙发的意见。

网友D:
80a吧 我买的70涵道说是50a出头,结果实测70多a。。。

网友E:
铂金80A飘过

网友A:
几个月前我也有过此疑问的,不过到现在是神马情况呢?
好盈飞腾80A *2,铂金60A *2, 铂金100A *1
40A及以下的不计了,以前买的。

网友F:
米处了米还是米!

网友G:
 一步到位

楼主:
河马,你都有了的情况下推荐我买哪种,60a铂金,80a飞腾,80a铂金,或者100a铂金

网友A:
主要还是看自己飞行的需求、取向及将来升级的方向吧。
60A适合70涵道用,铂金版是专业型电调,可调的东西多,有说法是其推动涵道电机的力度更大。
80A电调有些尴尬,飞90涵道勉强够用(铂金的好些),飞70的有富余(暴力的70涵道可能正好),如果不是倾向暴力飞行的,飞90也是够用了。
100A,比较适合飞90涵道(暴力分子可能也会有些勉强)
上述电调都最多支持到6S锂电池。

网友H:
60A飞70EDF刚刚够用
50A出头的70涵道不会有什么力道,适合的电流值都是初始情况下达到67-70A地面
起飞其实是电调负载最大的时候
飞行状态就会电流下降到60A左右了,所以HY60A刚刚够用,或者说稍稍过载,但OK。
以前飞涵道经常用老鹰树上机测试的。
不差钱就选更大的,差钱HY60A OK

网友I:
70涵道以下 用飞腾即可 70暴力是需要100A电调的 一般暴力都要80A 普通的60A。
90的基本都要100a 高推力要120a 电调有虚值。别用的太紧,宽松点好。。

网友J:
我有好盈铂金80a几乎全新出售,要不要

网友C:
好赢还是比较适合新手们,对曲线要求不高的

网友K:
二楼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