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盘轴承怎么拆?

楼主(2012-08-11):
RT。

楼主:
十字盘的轴承有些涩,怎么拆下来?

网友A:
  有工具顶住!反向一拧即开! 或者自配工具! 卡住那个安装槽口,有虎钳一拧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工具顶住!反向一拧即开! 或者自配工具! 卡住那个安装槽口,有虎钳一拧也可以!

我有2个十字盘,一个貌似就像你说的那样,还有一个似乎是直接“压”进去的,怎么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压进去后再铆的那种! 貌似一次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