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眼轴承 是尼龙的好还是金属的好?

楼主(2012-08-11):
哪位大侠科普一下?谢谢

网友A:
尼龙耐磨,自润滑好,抗变形差,承受力量没金属强,而且材料比较贵
金属鱼眼很多是用碳素钢,硬度高,能承受较大的外力,耐磨性较之尼龙的差很多,材料相当便宜。
个人觉得尼龙材质的鱼眼完全要优于金属的鱼眼,毕竟耐磨是关键,那个地方基本不用承受什么力

网友B:
组合的最好,软对软磨或者硬对硬的磨都不好。
高碳钢球配含油青铜套 或者钢球配含油尼龙套,都不错。

网友A:
回复 网友C:
但钢球与主轴之间的磨损也会比较大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是会有磨损,但是主轴这里只有变距的时候才会滑动,周期变距则是每转一圈鱼眼这里就要摩擦一次。
而且现在市面上所有球头轴承、鱼眼轴承,球都是金属的啊,想找个尼龙球的还挺难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就知道TG这一个牌子的鱼眼是尼龙的。 以前冬天停飞,主轴出现锈斑很麻烦,尼龙的影响就不大。

网友D:
没见过尼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