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未完成的小雕铣并有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2-08-11):
请大家看看我未完成的小雕铣,由于本人不是干机械行业的,机加工完全外行,所以基本都是买的成品件,呵呵,充其量我也就是一个组装人员,可无奈的是组装工具我完全没有,只能靠外协了。
电控箱

楼主:
不好意思,怕一次全发出错,只能分批发了,问一下怎么修改我发表的帖子呀?

立柱底面

立柱底面

底部平台

底部平台

底部平台安装立柱侧面

底部平台安装立柱侧面

楼主:
组装好后应该是这样的,选摆上让大伙看看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吗?

楼主:
现在请教大家几个问题:
1.这个立柱和底板应该怎么安装才能保持刚性。
2.现在组装需要钻孔和攻丝,请问如果外协需要多少钱?需要提供图纸吗?
3.如果我没有图纸,可不可以我把东西拿到加工店并告诉他我需要立柱和底板完全垂直并且我拿安装的螺丝让他按这个螺丝打孔攻丝,如果这种情况是否需要额外收费(因为我没有图纸)。
4.如果按这种方式组装是否有不合理的地方?

先在这里谢谢大家了

立柱和底板

立柱和底板

立柱厚度

立柱厚度

立柱和底板这样组装是否合理?使用m9的螺丝强度是否够?

立柱和底板这样组装是否合理?使用m9的螺丝强度是否够?

楼主:
图中红圈的地方我想在底板上作沉头通孔,并在立柱上作m9的螺丝孔,使用2个m9螺栓固定,请问这样是否合理?是否能够保持刚性?

网友A:
我也不是干机械行业的,对你的结构没有什么更好的建议,只感觉主柱的底部要加固。
外协除了花钱不说,会把你气死,可以说没有一次是合格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是干机械行业的,对你的结构没有什么更好的建议,只感觉主柱的底部要加固。
外协除了花钱不说,会把你气死,可以说没有一次是合格的。

说的不错,最近一次气人的,去车丝杆安装柄,车到接近8,直接用锉刀修到8,一点光洁度都不讲究,还死贵

网友C:
 看来楼主的结构妥协不少啊,呵呵,自己做 完全不会弄成这个样子,哈哈 不过楼主精神可嘉 支持

网友D:
回复 楼主:

最好立柱打孔用螺栓和螺母紧固,用12.9级的内六角哦,可以的,别用8.8的

网友:
等待成品。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图中红圈的地方我想在底板上作沉头通孔,并在立柱上作m9的螺丝孔,使用2个m9螺栓固定,请问这样是否合理?是否能够保持刚性?

首先M9螺栓 非标件?
这样仅靠螺栓来紧固立柱显然是瓶颈,最好在红圈处也就是立柱背后加一加强座来固定,请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M9螺栓 非标件?
这样仅靠螺栓来紧固立柱显然是瓶颈,最好在红圈处也就是立柱背后加一加强座来固定,请参考

我也是这样想的,在背板上现加上一个连接立柱和底板的连接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立柱打孔用螺栓和螺母紧固,用12.9级的内六角哦,可以的,别用8.8的

请问12.9级的内六角是指螺栓的直径是12.9mm的吗?m9螺丝的直径是8.8mm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楼主的结构妥协不少啊,呵呵,自己做 完全不会弄成这个样子,哈哈 不过楼主精神可嘉 支持

目前为止,还没有回工过,知道自己没有机加工能力,所以一再妥协。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的不错,最近一次气人的,去车丝杆安装柄,车到接近8,直接用锉刀修到8,一点光洁度都不讲究,还死贵

是呀,就怕这样的,花钱买气受,请问坛里有沈阳的机友吗?我可以有偿请您帮我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是干机械行业的,对你的结构没有什么更好的建议,只感觉主柱的底部要加固。
外协除了花钱不说,会把你气死,可以说没有一次是合格的。

谢谢,最怕这样 的了

楼主:
图中这两个地方再用连接件和底板用螺丝固定一下,是不是能改善?

网友:
12.9是硬度等级,你去买螺丝时和店家说就可以了

网友:
要加就加整块的,别分成两块,会有一定的改善,立柱前面的空间足够的话可以考虑安装加强筋,强度和垂直度更能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