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请问MCPX在快速摆舵的时候整机会抖动是什么原因啊 ...
求教!请问MCPX在快速摆舵的时候整机会抖动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2-08-11):
新入了MCPX V2。请问MCPX在快速摆舵的时候整机会突然抖一下是什么原因啊?软件的问题还是十字盘的问题呢?主轴检查了很稳定。十字盘比我的mini cp松很多。 但是抖的频率很快感觉是
舵机
控制的啊。请各位老手帮忙解答下谢谢了。

网友A:
路人甲表示:
曾经有一次这个状况,经查发现是中联固定得不紧
螺丝换了一边症状消失

网友B:
标题
多数是由于机械问题引起的震动,或者机械部分没有常见的异常震动,但共振频率恰好干扰到三轴的工作,引起三轴误判重复修正机身姿态导致的抖动常见的比如筛糠,急升急降狂抖,打舵过快抖,起飞侧翻秒炸,哎……无副翼就这样……解决办法排震,排震再排震,各种替换配件排查,各种泡沫胶贴尝试固定陀螺仪……调起来跟麻烦,要调到理想状态更麻烦,调好了确实跟好飞,无副翼很纠结……

楼主:
感谢楼上的回复。翻遍以前的贴子。发现有可能是线性舵机的问题。属于抖舵了,需要用CRC 清洗电位器。 新买的怎么就要清洗了啊。

网友C:
 小机就这样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主桨和十字盘拉杆的虚位太大了。把随机送的头罩垫圈插入后在无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