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UTFABA9257接GP900后左右打舵到底舵机抖舵的问题

楼主(2012-08-11):
请各位老鸟帮下忙!
我的FUTFABA9257接GP900后左右打舵到底
舵机
抖舵 不连接拉杆也抖 换个舵机也抖 但是在舵机检测仪上面是好的不抖舵
这是什么情况?是
陀螺仪
的问题还是接收机有问题?

网友A:
行程太大所致。

网友B:
赞  回缩一个孔位看看~

网友C:
控里设置一下舵机行程量,打到底抖是舵机憋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