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谁觉得自己遥控器通道不够的?

楼主(2012-08-12):
如题,如果有很多人都觉得不够。
我就做个20通道的,给大家看看。

网友:
不多说,快做~~~

网友:
挂上一堆的拉烟,把人熏死

网友:
11通道无压力

网友:
要能找20个 比例通道就好了。有时候 不够用的

网友:
不够用 云台控制都不够

网友:
非常不够~~

网友:
你用什么做呢?

网友:
先给个设计图看看,不能只是说说!

网友:
你是说都是比例的?好多ad啊

楼主:
做一个简单, 就是两个单片机, 一个放在飞机上接数传模块。 另一个放在地面上也接数传模块。 50 通道的都可以。

原理也很简单, 地面上的单片机 采样之后 把信息通过串口发给 数传模块。 再用接收端的 数传模块 接收。

如果用9600 波特率的 话, 每秒能发送9600 比特 的 数据。 每20毫秒 就是 192 比特。 每个通道用5个比特,可以保证38个比例通道。这38个通道都是 最高分辨率, 50HZ的刷新率。

如果再加通道的话,要么牺牲通道的分辨率,要么牺牲刷新速率。不过应该还有别的办法。

另外单片机上自带 A/D 转换。 例如 ATmega 1608 有15个 A/D 口。 这些A/D 口 可以接到接电位器, 也就是说 可以接 操作杆之类的东西。

除了A/D 转换口之外,单片机上的 I/O 口 可以接到 开关, 控制些不需要用到比例通道的东西。

大家可以关注下我的 追踪天线。 其实说白了 就是 飞机 根据自己的 位置 遥控天线。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
你越来越牛了

网友:
等成品出。。。

网友:
要是有20通道5个摇杆的就好了

楼主:
最近一直在搞 四轴飞碟的 自动导航, 我的一个四轴要用两对 数传模块。 一个是正常数据传输用,还有个是为了观察工作状况用的。 等这个东西搞定了 就可以多出个数传模块。 到时候做个20通道的控, 一来验证下我的理论, 二来为以后超远程FPV建立基础。

网友:
回复 楼主:

做吧。

网友:
支持啊快做吧

网友:
买5个天6做个架子弄成天30嘿嘿

网友:
打击你下,没多大意义,这东西批量才有意义,可靠性,手工打磨一台比买还贵

网友:
等看成品!

网友:
楼主能不能开源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一个简单, 就是两个单片机, 一个放在飞机上接数传模块。 另一个放在地面上也接数传模块。 50 通道的都可 ...

异步串口,9600,你的单片机可以什么都不用干了,哈哈!~

网友:
20通道可以用来放小型电控烟花了。
不过PPM就不支持了,那个最多9通道,超过9通道就是非标的。

网友:
顶贴,赚分,升级,走人~!

网友A(2012-10-25):
先给个设计图看看

网友B:
不想修改编解码程序的具体做法是:将每个准备改的比例通道用多个电阻组成简单的DA替代就可以了,比如要把1个比例通道改成5个开关,就得用32只电阻按二进制组合成DA,也可用单片机做加电阻电容成DA输出;接收机的对应通道输出用单片机将对应的脉冲宽度解码,即可得出对应的开关输出;这样9个比例通道修改之后至少可以得出6个比例通道+15个开关输出;
普通单片机做PPM编码的用一般8位单片机做个单路比例对应6个开关输出问题不大的;

网友B:
rcgroups上有单比例通道对应8开关输出的所谓“开源”烟花点火器,电路和AVR单片机程序都是现成的;

网友C:
我怎么啥也没看见呀

网友D:
你不成功人神共愤啊..

网友E:
那得弄多少手啊?

网友:
楼主快做,等你的好消息

网友F:
通道太多只怕手指不够

网友G:
顶一下,这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的活~~

网友:
20个啊用的完吗

网友H(2012-12-03):
用舵机做触点开关,要几通就做几通

网友I:
20通道爽

网友J:
说说 做做 做个样品出来 看看吧 是比例控制吗

网友J:
遥控速度怎么样啊 还有就是 通道多了 然后 每个通道之间的 响应时间、、如果做开关控还好说

网友K:
╭══╮ ┌═══════════╮
╭╯让路║═║ 我是开车来的 ║
╰⊙═⊙╯ └═⊙ ══ ⊙═══ ⊙═╯

网友:
我想做个工程船,就需要多个比例通道,现在初步的想法就是8个比例通道,多个开关通道。因为我目前的技术水平只能用PPM模式,所以想把各通道的脉宽压缩下,在接收机后端再展宽成标准PPM,这个思路提供给与我同样水平层次的模友参考。(PCM模式目前还没学习到,郁闷中。)

网友:
前几天帮模友做了个18通道的遥控器, 4800波特率.

网友(2013-01-03):
请教楼上高人,用的什么无线收发模块呢?目前我只晓得飞梦,8通PPM的,还有更灵活的选择么?

网友:
单片机  就是牛啊 你是啥专业的

网友:
如果枪控有8个比例通道就爽了..

网友(2013-02-17):
我的控7通道的都用不完,飞直机才用到6个通道,固定翼一般才4通道,真要那么多通道的话一个人还玩不转呀,还不如直接用两个10通道的控,两个人操作总比一个人强吧。

网友:
貌似PPM不行的,得自己做高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一个简单, 就是两个单片机, 一个放在飞机上接数传模块。 另一个放在地面上也接数传模块。 50 通道的都可 ...

"每个通道用5个比特"——显然 太少了,现在都 PCM4096 了。
要 12个比特 才能 4096 哦。。数据量 必须 增大。。

要上 “飞控” 一般来说 12通道 应该可以了。。8个 比例通道,4个 三段式 开关通道。

网友(2013-07-03):
通道可以分开设计。数传模块延迟有多大?抗干扰如何?请做过的大侠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