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电位器漂移吗?找不到合适的换上吗?让我来帮你解决问题

楼主(2012-08-12):
今年一月份买了个天9SII的遥控器,拿回来很好使,到目前为止啥都好,就是副翼通道的电位器漂移。看图

飘啊飘,有一次玩固定翼,突然飞机倾斜,我以为失控,后来看到控,**,副翼通道自动在飘。。我晕。。。哎~天地飞,不知道说你啥好,淘宝上找了很多电位器,和天地飞的都不一样,难道要寄回去?又麻烦又浪费钱。。算了,记得**一句话: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哈哈,这句话真今典,所以今天我也要自己动手。
第一步:打开遥控器背后的螺丝,找到摇杆电位器,我们要确定一下拆哪个,我的是美国手,副翼通道在右边

楼主:
然后用内六角把控面板上的固定摇杆的4个螺丝拧下来,把这个摇杆拆下来

找到要拆的电位器,我的是副翼,所以首先得把升降通道电位器给拆了,才能拆副翼通道电位器

好,首先拆升降通道
首先把升降通道复位杆拆下来

拆完了
看到电位器了吗,上面有个电位器固定片拆下来,用螺丝刀

楼主:
哎~这里发个图都那么难。。。从发了好几次我们接下去
把卡簧拿下来直接电位器就可以拆下来了

拆下来之后就可以把副翼通道拆下来了,这里要注意的是,有一个小的垫片,是用来控制缝隙的,注意不要搞丢了

楼主:
接下去把这个东西拆开,就能看到副翼电位器

好,接下去把电位器拆下来,拆的方法和上面的一样

拆下来之后我们要看看到底是啥问题使得副翼通道漂移
我们把电位器拆开看看,找一下根本原因

啊,原来结构是这样的,诸位应该明白原因在哪了吧,原来是电位器的金属触点上都是摩擦下来的粉末,导致接触不良,从而导致的通道漂移,解决的办法就是把金属片弄干净,把线路板上的氧化层用橡皮擦擦干净就好。

好了,我们装回去看看结果如何

OK,哈哈,好了

楼主:
然后装回去,由于我们刚拆了升降通道,所以装回去之后要做通道校正

好了,全部OK啦,到此结束

网友:
我们这里不少模友,原来用天地飞,最后被电位器折腾得换进口控!抖舵,中立点飘等!
为什么不能用好点的电位器呢!
控的可靠性和耐用性50%以上由此决定呀!
不一定是电位器动触片接触不好的问题,那样的现象是拦舵,更有可能的是电位器的引脚与碳膜脱离!

网友:
这个不错。。不过一般人干不了这活。。

网友:
给我们以后维修增加了不少信心啊

网友:
 学习了,包括7楼的说法,谢谢~~

网友:
我觉得国产遥控器的质量还有待提高,这个电位器至关重要,为什么不用质量好一些的呢,比如说在电刷上安装碳触点。

网友:
有个快捷的方法:就是找到电位器的缝隙,喷些润滑油进去,拨动一下摇杆,马上就不漂移了,不必拆那么多的东西

网友:
电位器是天地飞的通病啊

网友:
用过两个天6a 都是副翼的先出问题 虚位一点点增大

网友:
电位器转几K次就已经磨损

网友(2012-09-29):
高手很多。

网友:
国产的东西卖高了没人买,降低成本把价格卖低了吧,又说国产东西质量不好,其实有好东西,都出口了。

网友:
还是喜欢天9啊,厚实

网友A:
动手能力好的就是可以省银子

网友B:
天上天天飞地上天天洗飞飞很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