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mini cp改无刷的感受

楼主(2012-08-12):
真的,难怪那么多同学都改了,真是爽啊。

买的所谓免焊接的电调和马达,最后还是焊了几个小时,主要是为了让电调有个很好的地方放。

10A的电调,刷成"尾无刷"模式,线性很好,飞N个电池也不热。A120马达不暴力,飞悬停正好。

两个不习惯,一是,象玩具飞机一样,要推一次油门回0后,在推油门电机才启动;二是飞完结束时,0油门马达会模拟"惯性"而慢慢停下来。

原来的mini强磁电机,240ma的电池大约飞2分半钟到4分钟,现在同样的电池可以飞4分钟到6分钟。

网友A:
 怎么飞那么久 我的电调三针插口太碍事 被我折叠焊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飞那么久 我的电调三针插口太碍事 被我折叠焊接了

A120马达,非常省电。

网友:
改无刷才好用

网友B:
路人甲表示:
不知该从哪里吐槽…
定速就无所谓线性了吧…
惯性是真的,不是模拟出来的,无刷电机阻力当然要比有刷强磁小的多

祝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路人甲表示:
不知该从哪里吐槽…
定速就无所谓线性了吧…
惯性是真的,不是模拟出来的,无刷电机阻力当然要比有刷强磁小的多

祝爽飞

谢谢祝福。

你说的这两点都不对吧

尾无刷应该不是定速的,定速没办法用在尾无刷上啊。

惯性是模拟出来的,我的试验是这样做的,拿掉所有惯性物体,光光一个马达,0油门也是缓缓停转,这个很有意思。是作为尾电机的时候需要这样的特性吗?

网友C:
定速真的很好用,普通模式定速低点就好了。模拟惯性好像是为了抵消大桨惯性。其实线性也是为了动力平顺,定速岂不更好

网友:
 我的是M5无刷 感觉也不是很暴力 就是刚启动的时候动力不大 慢慢动力就大起来了 一块电也温热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速真的很好用,普通模式定速低点就好了。模拟惯性好像是为了抵消大桨惯性。其实线性也是为了动力平顺,定速岂不更好

完全同意

我比较怕麻烦,直接刷的"尾无刷"模式,让Bolt厂家工程师刷的,我连刷程序的工具都没有买

等到倒飞感觉动力不足了,要换一个hp05s马达,还要换400ma电池,那个时候再谈定速就非常合适鸟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完全同意
我比较怕麻烦,直接刷的"尾无刷"模式,让Bolt厂家工程师刷的,我连刷程序的工具都没有买
等到倒飞感觉动力不足了,要换一个hp05s马达,还要换400ma电池,那个时候再谈定速就非常合适 ...

a120还是小暴力的,以前突然发疯彪起来也很厉害的,倒飞什么的够了

网友D:
2到4分钟,误差也太大了吧

网友E:
尾无刷模式收油门是有延迟效应的,不然双无刷飞机收油门就自旋了。。在空中是很危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尾无刷模式收油门是有延迟效应的,不然双无刷飞机收油门就自旋了。。在空中是很危险的

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2到4分钟,误差也太大了吧

同是240ma的电池,有十几个,分几次购买的,有的电池已经到晚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a120还是小暴力的,以前突然发疯彪起来也很厉害的,倒飞什么的够了

知道了,现在悬停只用到65左右的油门。

网友:
M5算是中等马达

想爆点就05咯

网友:
昨天改了黑金刚的无刷,爽啊,比有刷的动力好太多了,急升很暴力,不像有刷的真肉,,但是有金鱼尾了,很奇怪的,感觉是震动,,,然后马上做了一副尾撑,神奇的不金鱼了,很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