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蕉头也是炸机的一大重要原因,尽量少用。

楼主(2012-08-12):
目前所能买到的香蕉头都是比较劣质的,有些公头弹性很小,导致根本卡不紧,还有香蕉头的设计我本人觉得是不合理的,电流经过两个接触面才能传到下一电线,而且这两个接触面都是靠香蕉头弹性的压力接触在一起,而且接触面很小,由于弹性小,压力不够,加之中间截面积很小,电阻很大,导致电流过大时发热严重,飞行过程中会由于电流特性而出现暂时的断路。更不用说经常插拔导致的松动。
我个人认为目前香蕉头的设计极为不合理,朗宇
电机
所配的香蕉头也都改成了十字开口的了,减少了接触面数量,增大了接触面面积,接触压力也有所增加。我个人觉得可靠性强多了。
建议大家还是直接焊死或者采用新型的连接接头。

网友A:
 电调的分线板也是 炸鸡隐患 电流很大 板子容易烧断

网友B:
总归一点~电流大是炸机的原因~

网友C:
我除开电池T接口,其他的全部是焊接的。一直就感觉插接太多不靠谱。

网友D:
这个原因的炸机不在少数。DJ原装电机的香蕉头也要改改了,我的F550有次起飞是一个电机像是
缺了一项电没法转动,一检查是头头松了,而且还没办法插紧,没办法全换十字的了

网友E:
全部电线直焊

网友F:
直焊太不方便了~~插头是必须的~~

网友G:
 飞前多检查

网友H:
贵死,但这看起来应该不错

网友I:
楼主总结得好,
我补充一点:
有时候电机松脱,也是炸机的原因,
特别高空松脱,电机掉了,导致飞行器快速向掉电机的那一侧飞走,造成瞬间失控丢机.....
我碰到过几次这种情况,
后来分析坛子上一些模友的莫名其秒的飞丢飞机事件, 估计就是这样子的
大家要小心这些看似不可能,但的确可能发生的事情!

网友J:
香蕉头松脱炸过一次

网友K:
我也遇到过

网友L:
如果是四轴,电机飞掉是一定会炸鸡,绝对不会等飞走才炸的

网友M:
 音响设备也是用香蕉头,如果香蕉头的设计真的有问题,早就出事了。估计是一些便宜的香蕉头因为长期使用而导致松脱吧。

网友N:
我所有的,包括固定翼,电直,四轴,都是直接焊的。

网友O:
香蕉头炸鸡的飘过

网友P:
学习了 一直没注意过

网友Q:
必须直焊

网友R:
质量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