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工作室▌▎380V3线三项电机改220V 三角接法

楼主(2012-08-12):
因为在D小车床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63206&;extra=page%3D1
                           趁周末休息去废品站淘点边角料的钢板.. 无意中发现了两只加油站设备 附带着两只很新的电机..心中窃喜...
                           刚好未来小车还在考虑动力用何电机...得来全不费工夫...
                                              老规矩 先上照片

成色还很不错呢...外体是铝的

问题来了这个电机是380V的 接线盒里发现除去一根地线 只有3根线
打算改成220V变频器能用的
这种貌似就要拆掉电机改线了... 请各位大大指点迷经

网友:
防爆电机,特种电机

网友A:
3相改2相貌似有点难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3相改2相貌似有点难搞

 以前见坛里有谁改过来的.. 多谢兄弟帮顶

网友:
先改成三角在加个电容

网友B:
看看以前的老贴子。自己在研究下,就可以改了。我的也是自己动手改的。

网友:
改星点有点麻烦直接用变频器相接电机就可转动只不过是电机功率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以前的老贴子。自己在研究下,就可以改了。我的也是自己动手改的。

多谢高兴兄...拆里面的线 好接么?? 有无老帖地址?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把电机里面的每个线头都标上号 ABC 123456,然后在按三角型的接法对号连接上A16,B24,C35,注意头尾不能搞错了。

网友D:
直接上个变频吧,之前要改成角接线方式工作。
我前面弄过,很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上个变频吧,之前要改成角接线方式工作。
我前面弄过,很不错的。

回兄弟  就是打算借220V的变频器上用的..
  再仔细研究下 第一次拆电机 该线 确实有点棘手了

网友:
改三角形就可以了

网友:
不用改,加一个变频器,比改220V好用很多,谁用谁知道

网友:
电机不错,防爆电机比普通电机外壳厚重得多

楼主:
通过请教群里7哥,电机该线问题得以解决
在这里谢谢7哥了..相当驴X..
随即我也通过他所告知的方法做了个简单的接线图供给大家,方便以后其他兄弟作为参考..
如有不对的地方请大家及时斧正

                       上图先

这个750W  380V的三项电机 接线盒内原本只有三根输出的电源线 即:星型接线  通过拆机改造 改为所谓的: 三角接线

这样就可以加电容 或者通过使用变频器接220V市电来驱动电机了

改好线 用原捆扎绳捆好(说是呢绒捆扎带也可)

网友:
我也是自己改的 不难   但是记得电机里面的铜线外面有一层漆 重新接线的时候一定记得挂掉

网友:
要干大的,这样才有前途

网友:
相当简单。此电机是星形接法,只要找到星形点打开,然后把各个绕组头尾相接,接点焊接引出线,就改成三角形的了。最后捆扎一下,涂上绝缘漆就完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