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到一根水管开始的做熔炉

楼主(2012-08-12):
一次偶然的机遇让我捡到了6分管 开始了一段酷热的夏天。。。
夏天干活真热。。
话不多说。。。
图也慢慢上  先来段视频。

要是视频没出来 看这里http://i.youku.com/u/UMTMwNTYyMDIw

请各位支教。。。

网友:
动手折腾要顶下,,,,,,,,,,,,,,

网友:
 那箱依拉罐熔完了吗???

楼主:
到一定的温度后 15秒一个软化
下了150个 破了2个罐子。。上海这么买坩埚不容易 用报废的灭火器罐子 割开做坩埚的。

楼主:
可以化铜  没合适的坩埚。

现在灭火灌用铁丝来起锅的。

耐火砖是刚玉莫来石 钢锯据开

灭火器罐体 一次铁氧化 剥落严重 第二次基本就不行了。  不锈钢罐子一次就挂了。

楼主:
石英砂还没弄好 品质 和 配比还没试好。
准备 翻砂  失蜡  冰模

铝合金精炼剂我买现成的。

求教精炼和除气。中间合金知识  调整合金强度等知识。???

控制温度和热电偶 ??

现在燃烧器温度 熔铝没问题一会会就化了    铜电线能溶掉
估计温度1000度左右应该有的。

非机械 电器 专业  纯业余爱好。。

网友:
额,啥意义呢

网友:
别在路上捡美女,安全第一

网友:
效率不高,但意义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tech-domain.com/forum.php/thread-21953-2-1.html

这个牛,楼主也马上进军这个?

网友:
开始看到火焰,以为是神九。

网友:
回复 网友B:

not

网友:
月黑风高夜,正是放火时

楼主:
今天沙子和蜡到了。 膨润土还没到。

没坩埚  只能用铁罐子代替。。损耗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