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 如何把油门设成双向的?

楼主(2012-08-12):
这两天在用T8fg玩漂移车,(美国手)目前只能用 2(俯仰)通道当做油门,但是这样没法调整曲线~~~如果把2通道设置成油门的话就不能倒车

网友A:
简单,控上用美手摇杆,在控的设置上设置M1,这个时候美手的右手摇杆升降就变成了日手的油门通道,就OK了
还有种方法就是用混控,这个比较复杂,我比较懒,不想打字了

网友B:
好久没玩过车模了~~~~

网友C:
简单啊 选择直升机模式 H1调整下油门曲线就可以了

网友D:
T8FG还能玩车用什么接收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