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6a 2.4G 的定高问题(玉兔飞控)

楼主(2012-08-12):
我是天6A2.4G的控,5通道只有一个档位,设置定高该怎么勾选?还有,自稳模式该怎么勾选?
同时都设置在5通道行吗?

网友:
6A 5通道只有两个档位(高或者低)自稳我是不管高低统统选上,定高建议用6通道,因为可以有3档可选!

网友:
可以改装,但不知道如何改。。

网友:
【高档哑光】光面/亚光/雾面 碳纤板 玻纤板

file:///F:/样品图片/FR-4碳纤20120312/FR-4碳纤20120312_XC_Contact

网友:
【高档哑光】光面/亚光/雾面 碳纤板 玻纤板

斜纹碳纤四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