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飞固定翼,小赛,5飞三炸,全尸而退

楼主(2012-08-12):
两个礼拜塞斯纳终于到了,今天首飞固定翼就用它了。

第一个起算是顺利飞起来了,转弯失速炸机。机翼断了,借来胶带粘好
第二个起落成功降落,起落架开了。要了俩螺丝装上继续飞
第三个起落没拉起来直接栽草里了。
第四个起落,成功降落!!!!!!!,姿态优美,可惜跑道上有一堆草。
第五个起落降落没拉起来直接撞地上了,电机座起落架全都完了,收拾东西回家。

固定翼就是好,回家粘了粘接着飞跟没事似地。

正式加入固定翼行列。

满血复活后

满血复活后

网友:
应该说泡沫的固定翼练习机省钱

网友:
首飞就用小塞还是不适合新手的

网友:
新手飞MD的不错,我是飞MD练习用的~不过装了A控,在危急情况下就切自动平衡减少炸鸡

网友:
这么小,什么配置,多少银两

网友:
这个小赛不好搞,头轻的厉害,我的更背,第一次起飞前轮就掉了

网友:
我第一次飞是自己做的KT F22 一起做了三架 最后就剩一架  KT板的坏了不心疼

楼主:
回复 网友A:

980翼展的182,带襟翼的,飞起来速度很快,平飞起来不像是塞斯纳,也可能是我的电池太重了,用轻一点的电池可能会好很多。前轮转向最要命的是炸鸡舵机可能不保。今天到了还是扫了一个舵机。下次开襟翼试试速度能不能慢一些。挺好玩,有点意思,首飞固定翼还算比较成功。今天比较失败的是我只敢从右侧往左降,结果大顺风。

网友:
厚颜求楼主小塞卖家址。谢谢

网友:
新手飞小赛不是问题,问题是哪款小赛,尤其要注意重心是否合适,还有控制飞行重量
新入手的朋友为了向飞长点时间,或者希望更大动力错误的使用了容量更大或者电压更高的电池势必会造成载荷加大,导致飞行速度过快和飞行品质差等问题

这款翼展800,好携带,很好飞

网友B:
引用 楼主:
980翼展的182,带襟翼的,飞起来速度很快,平飞起来不像是塞斯纳,也可能是我的电池太重了,用轻一点的电池可能会好很多。前轮转向最要命的是炸鸡舵机可能不保。今天到了还是扫了一个舵机。下次开襟翼试试速度能不能 ...

小飞机带襟翼相对更难控制,因为自重小,开襟翼会使得飞机姿态大变,降落时很容易失速炸鸡
多在高空感受下襟翼的作用,熟悉了再用
开襟翼飞机抬头,加大动力抬头更明显,一般情况下开襟翼收全油门是能保持飞机平飞的
多多感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飞机带襟翼相对更难控制,因为自重小,开襟翼会使得飞机姿态大变,降落时很容易失速炸鸡
多在高空感受下襟翼的作用,熟悉了再用
开襟翼飞机抬头,加大动力抬头更明显,一般情况下开襟翼收全油门是能保持飞机平 ...

谢谢指点,今天头次飞固定翼,光想着降落了,我这个好像全油门也不抬头,收油门也不怎么低头。反正没有模拟器里明显,要么就是我太紧张没顾上感觉。搞了半天,只有两次算是降了下来。

楼主:
回复 网友C:

搜,泉速 塞斯纳,新款的带斜撑,结实许多,今天6起落一半炸下来,只是稍微裂了一点,胶带一粘接着飞。弱点是前起落架,首飞确实不容易保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