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1米8的船 用四个540电机,用多少A电调带,双电调吗

楼主(2012-08-12):
求高手指导
1米8的船 用四个540
电机
,用多少A电调带,双电调吗

楼主:
大家推荐一下啊,是不是双向320A一拖二的电调两个啊,带风扇的

网友A:
320拖2个540应该可以的···做好散热····

网友B:
什么都没有,你要我怎么说,一米八的什么船,多少速度,540直传还是减速?

楼主:
每秒一米的的行走速度,这算低速还是算高速

网友C:
540电机的额定电流并不大。12V堵转电流27A,我用的是额定电压15.6V的550电机测试的,540应该还要小些。至于320一拖2电调,不好说。因为说是正传能提供600A电流,但那只是商家的宣传,至于实际多少A,不好说,我用它带过2个380电机,没问题。建议你先用它带2个540,没问题在带3个,还没问题在带4个。如果不行就只能使2个320A一拖二了。

网友B:
你用540减速电机,反正速度要求不高,用减速电机电机的工作电流小,桨的扭距大。。。

网友D:
回复 楼主:
我是长1.75,宽0.28,吃水0.9的船,重15KG,用一拖二的有刷电调拖2个550电机,12V电压,2个40mm的全浸桨,速度还行吧,这个散热很关键,本来用风扇,后来都改水冷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我的只是要求0.5m就满足了,还超比例航速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D:
长1.75,宽0.28,吃水0.9?这是什么怪物啊?

网友F:
感觉是一面土墙

网友:
连运输都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