攒了很久的Mcpx,顺便看看iheli和Bolt的品质

楼主(2012-08-12):
说明:下面的花费确实不小,俺攒了很久。玩了小鸡很久,我知道下面其实很不耐摔,性价比也无从谈起,可个人爱好,没法。

TDR外观Mcpx,从头到鞋上面点

iHeli头罩、脚架、尾翼,Bolt的金属件及碳纤件,KBDD的大桨,mini cp尾桨,少量DIY附件

TDR原厂配色方案,黄色机壳、黑色机舱、红色抓纹,非常醒目

背后看,iHeli这头罩真是做工太好了,先当出乎意料,唯一美中不足,贴纸材质非常好,可本人手工太差,多扯几次,已变形,希望出厂就贴好

Bolt金属旋翼头,V1.6 2.0mm中联和桨夹,配FBL100的拉杆,有些问题,稍后看图

主动力HP05S+8T齿轮,尾巴暂时是绿壳7mm+MiniCP尾桨,最近较忙,没时间测试HP03T的情况,安装方法我都想好了

XP3A 3层叠焊主电调,2层叠焊尾电调,无赖MOS管无法确认正品,感觉还是再攒钱买双无刷电调更省事

下面看看iHeli和Bolt
对了,KBDD我不是对它有成见,主要价格真的标价太贵了,大桨品质确是无话可说

原厂、飞越、Bolt、KBDD

这是我没有想到的,Bolt的包装很专业,易损件额外用小盒包装,由此SJM和维英在头脑中闪了一下

对比对象为MicroHeli,明显Bolt的刀纹更细,表面打磨更光滑。碳纤也同样,易损部位采用了更厚的碳纤板。建议使用之前,全部取下,用502封边。
也有奇怪的问题,Bolt的金属氧化几种零件颜色都不一样,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再来看iheli,头罩和尾翼不说了,脚架对比对象Bolt,设计上这个脚架才能用iHeli的头罩,碳纤制作上,只能说制作工艺更好,几乎没有碳纤切割的翘边现象,叹服!

再来看看一Bolt的悬疑头问题:

才桨夹使用的球头有点短,换了华科尔球头,安装后长度正好,拉杆垂直了。

总结一下:
加工工艺:iHeli〉Bolt〉MH
设计:MH〉iHeli〉Bolt
希望:Bolt作为国产化产品,多些设计思想,造自己的产品,iHeli不断推陈出新,MH降价。

这是月亮

网友:
顶,很漂亮,楼主玩的很精

网友:
楼主你那是什么舵机

网友:
最后一张不错

网友A:
 这个月亮是怎么拍出来的!楼主可以换个好看的头罩, 那种红色的舵机应该是没有空载BUG的舵机。就是开机的时候不会听到舵机的声音(其实不是齿轮的声音,是里面线圈的声音。)

网友B:
BOLT比MH精度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月亮是怎么拍出来的!楼主可以换个好看的头罩, 那种红色的舵机应该是没有空载BUG的舵机。就是开机的时候不会听到舵机的声音(其实不是齿轮的声音,是里面线圈的声音。)http://t1.qpic.cn/mblogpic/9fdd ...

现在应该叫ORIGIN舵机,当时我拿到手中的时候应该还没有名字。
月亮用20倍光学变焦的卡片相机拍的,全手动,光圈最大,快门最快,试试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BOLT比MH精度好?

唯一可供精度比较的是十字盘,我没有其他的MH金属件了,精度上应该是MH>Bolt。
先前说的加工工艺,比如金属件、碳纤切割纹路,外观打磨,Bolt要比MH好,但从我手上的Bolt十字盘,有很小的上下串动,实际飞行都没有什么影响,但MH我用了很久了,还是一点都没有。因此精度应该是MH更好。
应该这样讲,在关键部位,MH的加工做得更精确,但整体加工Bolt更好。

网友:
楼主那买的 用的好嘛

网友:
嗯嗯 LZ也是外观控  握爪

网友:
IHEI的腳架金屬件設計上比較能夠吸收腳板炸機時的力量,雖然說金屬會變形但用尖嘴鉗再弄直就好了,慢慢的用直千萬要注意別用手弄直力量過大會把金屬件弄斷的(我就是偷懶弄用手弄斷了一支)

网友:
太漂亮了,羡慕嫉妒……

网友:
一个字 相当漂亮~

网友:
楼主,怎么看起来舵机拉杆是歪的~~~

网友:
帅气的机子

网友:
这个好,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