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会不会觉得D7 D10的电池插口很难拔出?

楼主(2012-08-12):
 RT 大家是怎么拔得

网友:
确实很难拔出,我一般是扯到二根电源线,一用劲,就拔出了。

网友:
镍氢电池比较大,我都用撬的,放一般的5电就很好拔了

网友:
我自買回來 的D7插上了鋰電 就沒拔過了....

网友:
第一次的确很难拔出来,后来明白了,别插太深

网友:
我以前用原厂200电池,现在用300电池很好

网友:
插松点就行了。

网友A:
真tmd难拔出来,拔线怕断,我动用了老虎钳。

现在用锂电池,不拔,直接充电。

网友:
同感。一用劲,就拔出了我用的是11.1V8C2200的点。N 久冲一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真tmd难拔出来,拔线怕断,我动用了老虎钳。

现在用锂电池,不拔,直接充电。

直充 ?? 小心爆炸
還是用平衡頭 專用充電吧

网友:
路人甲表示:
JR某型号的控电也真心难拔

网友C:
自己做个转接头,转接头一直插上没拔过。这头是个杜邦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做个转接头,转接头一直插上没拔过。这头是个杜邦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充 ?? 小心爆炸
還是用平衡頭 專用充電吧

不取下电池,平衡充直接充电,电池上有n多接头。

不是在遥控器的充电口直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