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大难问题 V650 与 两轴云台 的高频震动

楼主(2012-08-12):
我使用的是这种2轴云台与V650对接~!但是一直存在高频震动  请教各位
有用这个云台的么?大家的V650上使用的是哪种云台呢?
怎么过让他与V650连接后所拍摄的画面无高频震动?麻烦请讲讲具体减震方法!

补充:我使用的是GOP2

楼主:
奇拉怪了  没人知道?

网友:
咱俩一样的配置 我的还没试

楼主:
那就多顶顶啊~!

网友:
看来用这款的还不少呢。望高手出招!

楼主:
希望各位大大 毫不宁色  传授真经

网友:
找厂家了解啊,一般都会做过测试的!

网友:
我的挂着XA的云台,也有高频振动

网友:
观望当中 我的也快到了

网友:
用橡胶或者硅胶来做减震的隔离媒介,软接触不能硬接触,还可以用海绵包裹接触的地方,如那个圆杆

网友:
今天去飞依然震得厉害,哎 无奈

网友:
用好一些的舵机吧  舵机差了虚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FUTABA9257

网友:
先把浆弄平衡了再说

网友B(2012-10-06):
我的XA刚装好,没挂云台,电池跟电池板之间加了层海绵,狗2直接硬挂在电池下面,效果还不错,除了离地瞬间有震动,其他时间震动不明显

网友:
顶这个问题

网友:
油条云台整体性很好,但是就是要自己配舵机,云台舵机配起来大概就是横滚部分要用高速的,俯仰就无所谓了,一般的舵机都可以胜任的。
这是我以前用油条云台拍的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23202

后来入手了MC6500pro装在xa650上,这两种舵机的减震方式个人觉得差不多,连接处的减震物要根据云台和摄像机的整体重量来添加,还是要多多测试。
重点的地方,也是很多人忽略的一点就是一定要考虑摄像机和云台连接处的减震,一般用魔术贴或者海绵一类的就可以了,可以有效的减小高频振动的存在。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这个就是在没加减震前后的对比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