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DIY脚架+莫名其妙小炸!求大神解决!

楼主(2012-08-12):
 屁颠屁颠这几天把上次下雨烧掉的电机跟电调换了!:loveliness: 下午去买AB胶准备粘GPS的路上碰到朋友去上班  说是有块空地好飞  刚好试试机! 开车到点!推杆起飞! 我去! 好稳!  姿态模式  正在爽着 准备前进  (美国手)左(油门)右(方向) 右手前推 准备前行  突然 4号电机转速急速下降  就翻了!      飞的不高 没啥事!  觉得莫名其妙! 欲试第二次!  起飞  依然悬停给力   风吹的时候有点小飘移  欲打舵修正     又翻....   这次看的真真的!  4号电机貌似突然停住 或者是突然降低转速  瞬间往四号电机方向翻转! 直接摔地上!    我勒个去! 回去把浆片全下了  试了一下转速! 只要一打舵  四号电机就转速奇慢无比!  油门起来  4号电机依然不动 可是一往左打舵  4号电机又像抽风一样马力全开!   我郁闷啊! 难道是我控的参数没有调好?  泡泡哥! 武汉兄弟航模!!! 我实在不行了 就去武昌找你的!!!顺便败个云台回来! 我现在起飞都有压迫感了! 传说中的 起飞恐惧症! 再也不能轻松飞了....   郁闷至极!!

网友:
貌似电机的事了,电调 不给力?对换电调 试试

网友:
用排除法,如果你手头上没有电机和电调,可以按沙发所说,4号电机和电调和二号或三号电机电调换一下再试下。
这样可判断出是飞控的原因还是电机电调的原因了!

楼主:
 行  明天继续折腾

网友:
看起来像是4号的电调油门行程没校正,楼主检测下

网友A:
DJI电调不需校正,用翱翔云岭的排除法试试 。还不行就是飞控的电机输出通道问题了,我的M1通道电机启动时比其他电机转速快许多,每次忽忽悠悠凑合起飞。机架与你一样

楼主:
 哎!今天再出去试试去! 希望不要中奖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JI电调不需校正,用翱翔云岭的排除法试试 。还不行就是飞控的电机输出通道问题了,我的M1通道电机启动时比其他电机转速快许多,每次忽忽悠悠凑合起飞。机架与你一样

我的六轴WK也一样,我昨天八字起动电机时,六号电机开始转的非常慢,好像电机缺了一项,可推油门时电机又转了,
起飞也很稳,心里好悬,总担心有一天会掉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六轴WK也一样,我昨天八字起动电机时,六号电机开始转的非常慢,好像电机缺了一项,可推油门时电机又转了,
起飞也很稳,心里好悬,总担心有一天会掉下来

有问题就停飞检查啦,要不早晚掉下来。

楼主:
 建议检查一下! 免得炸啊!!!!

网友:
等看测试结果~!

楼主:
 换了个电机  不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下的电机说不定没坏,你检查一下香蕉头,我的一个电机缺项不转就是香蕉头的原因,
现在所有的香蕉头全换成新式头头了

网友(2012-09-23):
楼主想问你,你的脚架是怎么固定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