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电脑能接二台雕刻机吗?(不是同时使用)

楼主(2012-08-12):
准备做一台新的雕刻机,原有的雕刻机还要用,但只有一台电脑,可以在电脑上再安装一套程序来驱动吗?(不是同时使用)

网友:
PCI的接口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A:
有网上卖那种叫视频转换器,就是两台主机共同一上显示器用的,按一个开关,就可以切换了.只要20多块钱,里面实际上就是一个多通道的选择器,显示器15芯,加上鼠标和键盘的,一共可以切换23芯的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网上卖那种叫视频转换器,就是两台主机共同一上显示器用的,按一个开关,就可以切换了.只要20多块钱,里面实际上就是一个多通道的选择器,显示器15芯,加上鼠标和键盘的,一共可以切换23芯的线用,

?? 1台電腦的定義,應該是1台主機吧!~

网友:
可以的 但是数据应该对好 比如丝杠等型号是否一样 否则数据就要调整

网友:
这个可以的,如果你使用mach3,那么可以讲C:/MACH 拷贝一份到D:/    去。
那么就可以设置2个不同的mach系统参数了。

网友:
MACH3支持多套不同的设置,在machload启动中“创建”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