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师给看下..难倒说cm6125换皮带就要拆主轴?

楼主(2012-08-12):
各位师傅.帮看下...走刀皮带断了..正好想顺便都换成新皮带..可这个主轴皮带..好像拆不下来...必须拆掉主轴..恐怖...不应该这样吧..求知道的师傅帮看看...

网友:
好像能粘的

网友:
这种三角带 不能粘
看样子 真是拆了主轴才能换皮带

网友A:
不想拆主轴可换每小节都有螺丝钉固定的哪种皮带

网友:
 上PU皮带不就得了...火一烧一接...不用满手油..

网友:
那是必须的。

楼主:
 拆了会怎样?调整还需要请高手过来?...这是个什么设计..什么皮带能用一辈子呀...这样设计应该在当时的条件下..肯定有它的理由..否则那么多高人不可能做这种绝后设计....有拆过换的朋友求知道后果会怎样..

网友:
我也想问

网友:
这种结构就是不合理,

网友(2012-10-28):
顶帖!本人也入了一台正好一吨重,也想弄清楚皮带怎么换。另本人入的这台沒有尾顶,级别不够不能发帖求助,所以顺便求CM6125尾顶一个,有的兄弟说一声,谢谢了

网友:
要换就要取法兰 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
顶帖求真相

网友:
用刀切断,胶粘就好,最起码不用拆了,呵呵

网友(2013-01-23):

哥们,你的CM6125车床找到了换皮带的方法了吗,知道的话分享一下谢谢了

网友:
圆形的皮带一样能用  粘的。

网友:
哪位大师知道的,说一声啊~

网友:
为了精度必须的。

网友B:
这是必须拆主轴 的,也很简单,把图上左边的双螺母松开,再卸下卡盘后的主轴端盖,就能拉出主轴 。上的时候要注意仔细调整双螺母旁边的三个轴向螺钉,这三个螺钉顶着一个推力轴承,务必要使这三个螺钉受力均匀,否则精度会受影响。

楼主:
我忍了,我没换。我不太会玩,用的不多。皮带还能坚持一段。谢谢楼上的师傅指点。。就算自己修不了。花钱请人过来也有个标准。谢谢啦?又:受力均匀怎么测试。用那种扭力扳手来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想拆主轴可换每小节都有螺丝钉固定的哪种皮带

网上叫“活络带”“万能带”鱼鳞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忍了,我没换。我不太会玩,用的不多。皮带还能坚持一段。谢谢楼上的师傅指点。。就算自己修不了 ...

这也能忍?都断了,怎么用啊。哥们,不是忍屎忍尿啊◇我以为你找到了换皮带的秘方了。我也弄了台这样的床,挺皮实的!正在做4S维护,一有空就弄一点,买回来都没开车过~您的床用得怎么样?有空分享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必须拆主轴 的,也很简单,把图上左边的双螺母松开,再卸下卡盘后的主轴端盖,就能拉出主轴 。上的时候 ...

谢谢指点,看来是遇到行家了。我也把两个螺母拆了,但卡盘没拆(不知道怎么拆卡盘)只能拉出一点点,回头再请教您,还望您老人家多多赐教,

网友:
精密车床都是中间皮带传动?

网友:
这种设计真不合理

网友:
工程师设计的就是这种结构。换三角带。就得拆主轴。

网友:
有万能皮带,, ,,,8-9厘米一节,,一节三条螺丝固定,,可以根据原有皮带长度选择需要皮带,,节数,,,,,

网友:
我的床结构和这种一样的,以前的仪表车床很多都是这个结构,用平带震动小换了那个接的我觉得不合适,如果你主轴取了顺便也可以维护一下轴承,清洗一下,本来润滑机构定期也要更换油脂,皮带都用得差不多了,该换了!这种结构就是取了床头床尾的并紧丝圈,厂家说明书说的用橡胶榔头敲打,我没那么做,宁愿自己花点钱做个简易两爪拉玛,关键在于轴承的预紧,我是靠自己感觉 ,用扭力扳手。这是我的方法 对不对请专家说了算我还是业余玩家。

网友:
用PU带不用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