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阳模友汽油虾第二次下水试验

楼主(2012-08-12):
转向半径太大。。。虾屁股没有问题,不能起滑速度太慢细节图看这里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66525&page=1&extra=page%3D1

图中虾屁股后面装有两个小浮筒,桨轴刚好和浮筒底部平行。。。我在想是不是浮筒底太尖了面积小,就算上一定速度也不能起滑浮在水面上。。从而导至桨有一大半是在水里。不是成半浸桨了。。我该不该在虾屁股两浮筒底部加一快板,增加虾屁股底部面积。。而让屁股更快的起滑

楼主:
自己顶起来、
图中虾屁股后面装有两个小浮筒,桨轴刚好和浮筒底部平行。。。我在想是不是浮筒底太尖了面积小,就算上一定速度也不能起滑浮
在水面上。。从而导至桨有一大半是在水里。不是成半浸桨了。。我该不该在虾屁股两浮筒底部加一快板,增加虾屁股底部面积。。
而让屁股更快的起滑
还有问题就是。。虾脚最低处低于虾身3CM。而虾屁股浮筒最低处低于虾身3.8CM。如果真正起滑了。。那虾屁股是不是会高于虾头。
。这样会不会钻水??

网友:
男人的帖子一定要订。

网友:
咋飞不起来

网友:
慢是慢了点,不过能跑起来已经很不错了 继续努力

楼主:
图中虾屁股后面装有两个小浮筒,桨轴刚好和浮筒底部平行。。。我在想是不是浮筒底太尖了面积小,就算上一定速度也不能起滑浮在水面上。。从而导至桨有一大半是在水里。不是成半浸桨了。。我该不该在虾屁股两浮筒底部加一快板,增加虾屁股底部面积。。而让屁股更快的起滑

楼主:
还有问题就是。。虾脚最低处低于虾身3CM。而虾屁股浮筒最低处低于虾身3.8CM。如果真正起滑了。。那虾屁股是不是会高于虾头。。这样会不会钻水??

网友:
要顶,这个肯定是要顶的

楼主:
自己再顶,,要要要,切克闹

网友:
大虾米爽歪歪 男人 你的虾还是油门了把哈哈~!!

网友(2012-11-11):
引用 楼主:
图中虾屁股后面装有两个小浮筒,桨轴刚好和浮筒底部平行。。。我在想是不是浮筒底太尖了面积小,就算上一定 ...

可能是漿的問題,因為hydro 和 o 艇 漿是不同的

网友:
先弄清楚艇身底至前浮筒最低點之距離與艇身底至槳葉基底距離(假設船底設計是平直的前題上,在與水面平衡關係下出發)

來點數字看看:
艇身底至前浮筒最低點距離=A
艇身底至後浮筒最低點=B
艇身底至槳葉基底距離=C
A=?
B=?
C=?

複製

网友:
你用的槳型是可用在HYDRO的

网友:
再弄些數字來看看:
A.發動機容積多少?
B.槳型號?
C.燃料內的硝基甲烷百份比?
D.加速管最粗部份至發動機中之距離?
E.加速管與發動機是般配的嗎?
F.所用的火頭之屬性?

网友:
这船的外观太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