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电池问题

楼主(2012-08-12):
10C的电池可以用来 FPV吗? 我看TB 15C的10000mah的电池便宜的也要700多啊!我看到有10C的电芯卖 5000mah的只要14一片3.7V的!组合成3S 10000mah的话成本只要 84!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
想问一下: 一万mah干什么用呢

网友:
动手能力强的可以自己试试
不过话说 5000mah/14元的这些电芯,建议你买多一点,然后想办法测下内阻和充放曲线来配对,否则会死的很惨

楼主:
好的多谢指点

网友A:
我借楼主地方问个电池方面的问题。
我现在又三个35A的电调在船上用并联方式接到一个电池上,那电池需要多大的方便倍数才能保证不出问题吗?我认为是否应该至少支持35*3=105A的电流 这样对吗?求老手们回答下。感谢楼主宝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借楼主地方问个电池方面的问题。
我现在又三个35A的电调在船上用并联方式接到一个电池上,那电池需要多大的方便倍数才能保证不出问题吗?我认为是否应该至少支持35*3=105A的电流 这样对吗?求老手们回答下。感谢楼 ...

并联的话电流数的确是应该相加,如果每个电调的负载是35A,那么你电池的负载能力要达到35*3=105A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两个相同电池并联,最大放电倍数也可以相加吗?比如,两个20C的并联,放电倍数是40C吗?我看很多船里都用两组并联,是为了增加放电倍数吗?

楼主:
应该不是 吧 !并联只是电压容量相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