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的450一块电 8分钟下来多少温度

楼主(2012-08-12):
GL 35A套装 估计是450里面动力最弱的套装了 这几天在搞三面 差不多了 就是一块电下来 连金属固定座都烫的要死 各位你们 一块电下来多少温度

楼主:
自己顶顶 没人鸟我吗

网友A:
室外温度35度,飞航线9分半钟微温,我的是2600的电池,设定3.6v报警。你的电池那么热可能已经过放了。

楼主:
俺说的是电机

网友B:
你狠讨厌
原帖由
gtinitiald
于 2012-8-12 21:42 发表
俺说的是电机

网友C:
浩马特2835H,40度左右

网友D:
很烫很烫,一样的。

网友E:
烫正常工作温度 没事 连续飞吧,漆包线烧要100多度的,你电机不可能到100多度

网友F:
4分钟下来烫的不能摸,无视!继续飞

网友G:
你能耐 一个电能8分钟,我只能飞5分钟,难道我的耗电厉害吗

网友H:
亚拓450M,连续飞两个电(悬停20分钟左右),下来电机还能摸,感觉不怎么热……

楼主:
回复 网友G:
格式的25C 一般有副翼7分钟 无副翼8分钟 基本刚刚3.7V 差不多全飞10分钟多点 但是没意思 飞多了哥就疲劳 然后RMB就没了

网友(2013-04-30):
我花牌108块 一个电下来四五十度吧~

网友I:
450MX 下来温的~ 35P电调就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