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头的种类及区别

楼主(2012-08-12):
今天给十字盘换球头,没注意硬把球头拧断了,螺丝断在里面了……内六角螺丝刀太硬了也不好……上次炸鸡把大桨夹球头炸断了,然后用小电钻钻通了,然后重新攻丝,完好如初。今天也打算这么搞,发现钻不动。上次那个球头好像是铜的,外面镀了一层金属,看起来像不锈钢的。这次是不锈钢的,我的小电钻钻不动,郁闷了……怎么办?难不成换个十字盘?这个十字盘才换的……另,哪位大侠告诉一下球头种类,区别。谢谢。

楼主:
我试了下手里的球头,有些能被磁铁吸住,有些不能。淘宝上的易碎球头是不是铜的?

网友:
换大电钻

网友:
从新买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DFC

好主意

网友B:
其实楼主可以考虑错开位置重新钻孔、攻丝,不过这一整就是4个孔和4个螺纹

网友:
还有易碎球头一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楼主可以考虑错开位置重新钻孔、攻丝,不过这一整就是4个孔和4个螺纹
是一办法

网友:
别弄了,搞不好飞不稳,费心机一肚气

网友:
换冲击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