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的控很纠结

楼主(2012-08-12):
tb上到处都是2.4g的遥控,72M的遥控找不到,论坛上很多帖子说2.4g的控要跟2.4的
图传
冲突干扰,按道理说,虽然是一个频段,但频点不一样,一般情况下不会有冲突的撒??
貌似也没有权威的理论,手头72M的控是个小直机的套装遥控,我其实很想换2.4g的控,但又想为
FPV
作准备,纠结得紧啊

网友A:
你用2.4的控5.8的图传不就得了

网友B:
绝对 影响你图传 我就用的 2.4G 图传 只要 2.4G 控 有人在你面前开起 多少都有干扰的

网友C:
2.4G控5.8图传准备飞……

网友D:
我的是1.2g图传加滤波,2.4g天地飞9超级版一代,高频头外置的,直接拧下来接2.4g 2w的功放。本想买futaba 10chp 72m,可惜停产了,二手收不到。离开72m并不是不能干活,玩意儿而已,何必纠结。

网友E:
2.4的控跟2.4的图传虽然不会在同一频点上,不过因为还是在一个频段,频点接近,所以还是会干扰,建议换成1.2G的图传,稳定一些.

网友F:
这个问题到现在还纠结什么,老问题了,你搜搜这方面的知识吧

网友G:
我2.4的控,一直纠结于5.8还是1.2的图传,越搜越迷糊

网友H:
我一直使用1.2G图传,优点距离远便宜,缺点会干扰GPS,但我把GPS和图传拉开距离,飞了40个起落,没有出现问题过

网友I:
敢问楼主是否陈路?

楼主:
那就是2.4g控了,多谢众乡亲!

网友J:
10CHP, 天9S
我用10CHP, 10C之前用天9S, 两个都可以换高频头, 2.4G 72MHZ 随时换高频头! FPV用72MHZ, 平时用2.4G! 值得一提的是10C可以用天地飞的高频头, 72MHZ和2.4G都可以, 所以我以前的天地飞接收还能给10C用, 在这方面天地飞做的不错! 家里4个高频头了, 10C的2.4G高频头很少用, 买笨了, 因为FUTABA的2.4G接收很贵

网友I:
请问楼主现在纠结完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