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雕刻机加块手控板

楼主(2012-08-12):
原来用块555所做的脉冲电路,仅仅是能动。
如果用单片机加液晶显示来做,功能会丰富点。
电路设计从简,没有用隔离光耦。

楼主:
手工制板,简便的制成单面板,只是有十多条跳线要焊。
打印机换新硒鼓后热转印效果很好。

楼主:
实验板焊成了。

网友A:
这个不错啊,正想搞个玩玩。程序可以开源吗?

网友:
上机效果如何?

网友B:
是双向的吗 要能控制上位机才比较实用

网友:
等效果图

网友:
不简单的农夫

网友:
我看着头疼啊

网友:
帮顶
不简单的农夫,应该是电子农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双向的吗 要能控制上位机才比较实用

先做成独立的,这样简单些。
按键功能安排:X、Y、Z、A各轴的加减,
F1~F4的第一功能是各轴数据的清零,
长按后第二功能键分别设为:
主轴开、停;参数设置(f值、导程、细分);单步设置;返回原点;
右边的四个键先留着。

网友:
支持哦,淘宝上已经有带液晶屏的手控板了 也是单向的 你要要做出双向的 他们就白菜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错啊,正想搞个玩玩。程序可以开源吗?

完成后可以提供代码。未完成也可开源,最好是一起测试修改。

楼主:
页面设置

网友:
不错,羡慕,羡慕

网友A:
请给个清晰的原理图,以便仿制。

网友:
单片机玩的不错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给个清晰的原理图,以便仿制。

另存后放大了看。

网友:
高人。期待你的

网友A:
进行的怎样了?

网友:
 高人啊!羡慕!!!

网友:
 期待实验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行的怎样了?

在调试断电保存的EEPROM部分。

网友:
技术派。单片机水平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