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最神奇最惨烈的炸机~无外伤~内伤严重~有请好盈及MKS客服

楼主(2012-08-13):
昨天早晨天气不错,独自在九龙湖晨练,温柔3D翻滚中,突然飞机停转,且完全失去控制,栽入草从之中......
匆忙捡起飞机,外表竟然毫发无损,大桨完好、横轴、主轴、尾管、尾巴竟然没有任何异常,不由暗自庆幸

重新上电检查,发现电调无法通过自检,滴----滴滴之后,就一直是长间隔的滴滴声,黄VBar和卫星接收的灯也不亮,于是,怀疑电调损坏。

白天一直有事,终于一天忙完后回家检修,用万用表一量,电调的输出电压竟然是21V!

我用的电调是好盈40A白金版,扒开皮一看,有一块芯片上有烧裂的痕迹,估计就是这个芯片导致电调的损坏。

进一步检查舵机,锁尾的9257工作正常,希望DS95也能够逃过一劫,先是换了一个电调,DS95不动,再把DS95接到X4的MB上,还是纹丝不动,至此,对DS95彻底失去希望......

庆幸的是,黄VBar竟然毫发无损,经受了21V高压的考验.

这是我入魔两年多以来最郁闷的一次炸机,也是最神奇的炸机,更是450损失最大的炸机。

罪魁祸首当然是好盈的白金电调,出了这样的问题,证明其电路设计一定是有缺 陷的,希望好盈给个解释和说法。

MKS貌似很无辜,但Futaba的9257怎么就毫发无损呢,证明DS95的电路设计也不够安全。一下子坏了三个DS95,损失惨重,还请MKS告知维修政策,及如何返厂。

另外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一个DS95卡住了,导致电调烧毁,电压异常上升,又把另外两个烧坏。综合魔友们的意见,这个可能性也比较大。

最后,给魔友们提个醒,即使是小鸡,也可以考虑上独立的BEC,提高安全系数。

网友:
舵机憋死完成电流升高,从而击穿芯片。然后电压异常导致舵机芯片烧坏。
纯属推测。概不负责。

楼主:
憋死的可能性很小,因为是正常飞行状态,也没有暴力3D

网友:
究竟是啥原因,也不好下断论,因为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楼主真神奇 配置都那么好  还用铂金的  其实国内铂金算不错的了  众多模友的考验 还是可以的

网友:
lz是我老乡啊,而且飞机的配置都跟我很相似,我也是跟你配置很像的450和x4啊

MKS售后  2372633848
电话等下我查查告诉你

网友:
 果然很神奇!

网友:
高配的悲剧……

网友:
过压烧毁应该不关舵机的事

网友:
这上面有电话

文件名: MKS.pdf
描述: MKS.pdf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ccf0ff33-e4e6-11e1-af58-0015c55db73d/

网友:
我昨天刚上了个铂金

网友:
 好多字啊 咋没图

网友:
表示慰问~

网友:
一直用天行者40A悬停航线的飘过。。。

网友:
我是来看MKS的售后的

网友:
这95估计只有外壳和齿轮能用了

网友:
舵机憋死?我还没遇到过~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

下午回家拍照上图。

网友A:
事实证明,futaba的3156还是比ds95可靠的,神舵伤不起@( ̄- ̄)@

网友:
铂金电调是开关BEC,后端短路最多也是导致开关电源停振保护。
你的3个DS95症状都一样感觉不像是DS95的原因,之后被击穿的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B:
21V
是上6S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21V
是上6S的吧?

是啊,6S

事后,也用3S测试过,BEC输出电压大约是10V

网友:
这变成BEC直出了……

网友:
楼主在这里发帖没什么用哈 好盈的客服貌似很拽,从来不在论坛现身为客户解答疑问。

网友C:
楼主您好:
您的电调是BEC烧坏了,请直接寄回我司检修。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布澜路上李朗村科伦特工业园3栋4楼
联系人:许小jie
电话:0755-28411126  QQ:1213095781
您有任何疑问可通过电话或QQ与我取得联系

网友:
 ,悲剧。飘过,慰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您好:
您的电调是BEC烧坏了,请直接寄回我司检修。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布澜路上李朗村科伦特工业园3栋4楼
联系人:许小jie
电话:0755-28411126  QQ:1213095781
您有任何疑问可通过电话或QQ与我取得联系 ...

好盈主动现身,不管结果如何,态度还是不错吧,先表示感谢!

网友D:
标题

这个电调直通的故障很简单.只要扒开皮在小板的一面找到一个八脚的贴片.型号是9565GEM的p沟道场管直接更换即可.成本不到2元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调直通的故障很简单.只要扒开皮在小板的一面找到一个八脚的贴片.型号是9565GEM的p沟道场管直接更换即可.成本不到2元钱!

就是这个芯片有裂纹

网友:
直接换呗.一换了之.自已的焊功不行的话找个修手机的帮个忙即可搞定.电调的大号热缩套管可以在卖电缆或电工器材的地方买到

网友:
为什么说用独立的BEC,可以提高安全系数呢? 独立的BEC也会出问题呀?

网友:
大连人民发来贺电~~

网友:
独立的BEC照样也会直通.只有大电流的BEC可靠性才会好点.因为其抗过载能力强.发热也会小些

楼主:
刚才想到,在电调和接收之间串一个保险丝(2A-3A),应该能够减轻这种异常情况下的损失

网友:
2到3A可能不够哦,95是耗电王,弄个6A的

楼主:
无图无真相,已上图

网友:
看来我的好盈要退居二线了,还是买一个好一点的,省得提心吊胆的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想到,在电调和接收之间串一个保险丝(2A-3A),应该能够减轻这种异常情况下的损失

搞保险丝?这不是找炸么 一到熔断电流失控怎么办?不嫌重的话可以挂个接收电,怎么也不超压烧设备了呵呵

楼主:
最新进展:和厂家客服QQ联系后,电调和舵机均已寄到厂家维修,责任认定纠缠不清,也就不较真了,能够尽快维修,价格适当优惠,我也就知足了。

网友E:
标题

9257 非常nb啊,楼主可以测一下95的电阻,如果电阻值异常,可能是95的问题。还有一种可能,之所以57和vbar没事,是因为95短路,电路中虽然电压很好,全部被95分流,然后95挂,别的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9257 非常nb啊,楼主可以测一下95的电阻,如果电阻值异常,可能是95的问题。还有一种可能,之所以57和vbar没事,是因为95短路,电路中虽然电压很好,全部被95分流,然后95挂,别的没事

有道理,不过都已经寄到厂家,无法测试了

网友:
天蝎星出了独立BEC电源~

网友:
这个机身楼主用下来觉得如何~

网友:
MKS 一直信赖老品牌大厂,觉得台湾辉胜都比MKS老道

网友(2012-09-26):
引用 网友A:
事实证明,futaba的3156还是比ds95可靠的,神舵伤不起@( ̄- ̄)@

网友:
内伤不好办

网友:
我觉得可以这样改进

接收机供电 对地接一个6.8V稳压二级管 , 电调和接收之间 接一个10A的保险丝 , 应该够了 ,

工作原理是 万一电调bec故障 电压输出过高 , 稳压二级管对地击穿 , 形成短路 ,  保险丝马上烧掉 ,保护了其他电子设备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