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生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2-08-13):
怎样在车床上把大螺对正,把丝车掉,把大螺的丝口车成轴,要点精度哦!

网友:
看你什么螺丝了!有螺冒不好夹就做个开口夹套好了!

网友A:
先装夹有丝的一头,用切断刀把螺帽切掉,然后用外圆刀把一头螺纹切掉,掉头装夹,再把另一端螺纹车掉。如果有精度要求,装夹的时候打表好好找正。

网友:
夹卡盘上快速转起来,,那个磨刀石压上去。。。ok啦。。

楼主:
我的意思是,只把螺纹车掉就行了。但是要保持同心度!
三爪卡盘夹住六角螺帽车螺纹时,总是装夹不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装夹有丝的一头,用切断刀把螺帽切掉,然后用外圆刀把一头螺纹切掉,掉头装夹,再把另一端螺纹车掉。如果有精度要求,装夹的时候打表好好找正。

呵呵 给你翻译翻译 他说头(螺丝头)留下 就把身上的衣服(螺纹)车掉 需要精确的带帽的杆

网友:
精度要求是多少啊

网友:
买个塞打螺丝就好了自己做都没什么精度的
六角头要与轴同心 是不可能的,螺丝的六角头本身就没有精度。

网友:
10楼说的对

网友:
回复 楼主:

大家好,楼主好 ,因为发布不了贴 , 我想问下 华飞车床280的 ABC档位怎么换  现在是C 档的位置   这个 C档 转 A B 档位转不动 不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