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ion 0606i充电器如何调整充电戒指电压

楼主(2012-08-13):
hyperion 0606i充完电后都是4.15V  请问如何调整截止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hyperion 0606i充完电后都是4.15V  请问如何调整截止电压?

是充好立即量嗎?我的立即量是4.19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充好立即量嗎?我的立即量是4.19V

对!就是充电完成后立即测量,用别的充电器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0606i是昨天才買的,我主要是用pl6,0606i很簡單,不能升級軟件,能設定的東西不多,我主要用0606外埸充2s電,精度不錯

网友:
我開機時顯示的版本是1.4,你們呢?

网友:
我的好像是1.2,Hyperion也没有联系邮箱,也没有电话,连个QQ都没有......
只在网站上找到Blog,我留言,也没人搭理我~~
唉~小心脏~~拔凉拔凉的

网友:
0606因为是较低产品线的东西,似乎没有再新的固件版本了。所以不支持调整截止电压。你可以找国内经销商要求维修啊。

网友:
找北京的总代理啊 A1-HOBBY

网友(2013-03-21):
╭══╮  ┌═════════┐
╭╯帮顶║═ ║╰来拿分的╮ ║
╰⊙═⊙╯ └══⊙═⊙══~..

网友:
目前0720DUO已经升级了新固件,可以查看单节电芯内阻,爽~~~~~~~~~~充电器一步到位是王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