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6豹2主动轮齿圈的大小

楼主(2012-08-13):
我根据hobby boss的1:35量的再放大到2.1875倍,齿圈最高圆外径是42.581,节距是10.23,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相差不大,我这量的是40.0和10.1卡尺一般,肉眼看着量的,多少有点误差

网友:
40左右就差不多了,误差1毫米之内没问题,看不出来

楼主:
外圆大小到无所谓, 节距一定要比较准,否则线切割出来的齿圈和履带不配合,那就郁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圆大小到无所谓, 节距一定要比较准,否则线切割出来的齿圈和履带不配合,那就郁闷了

以履带为准就行了,可以先搞几节履带出来,测量咬合凹槽间距取平均值

网友(2013-01-29):
先履带,再考虑主动轮齿盘,顺便提醒一下,激光切割也不错。

网友:
没有钱 越搞越大了

网友:
没有钱都能搞这么大~那要是有钱~还得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