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6放电电流只能在8A,请问要怎么设置?

楼主(2012-08-13):
我的pl6充电器在给电池放电时。不管放电电流怎么设置,放电时最大只能到8A。用外场充电包也是这样。那位高手能告诉我是怎么回事?该如何设置?谢谢!

网友:
PL6没有再生放电模式?

网友:
必须外场充电包,开机选电池模式,然后再生放电

网友:
我的飞科达B6咋平衡充电完 是 4.18  4.17  4.24  咋回事

楼主:
嗯,搞定了!是外场充电包的电压设置的不对,改成14.4v就OK了,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