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有人把苹果飞行器改成遥控器控制!

楼主(2012-08-13):
求把我们的四轴 6轴 改成安卓 苹果手机控制的方法!!! 请高手发帖!

网友A:
用兰牙或者WIFI方式透传,但手机没有摇杆什么的,如果只是用手机的姿态传感器做主控的话,你的大四轴在飞行过程中会变成杀人利器的.......

网友B:
编写一套软件,在手机的数据接口安装特制的发射机,手机变成遥控器,可行否?

楼主:
零度飞控 都可以用安卓 OS 系统的WIFI控制的!但是此飞控较贵!所以希望有人把我们的低端飞控 加上一块模块 使它兼容手机控制就好了!

网友C:
wifi那么容易受干扰,你放心把血滴子交给wifi控制吗?这个功能仅供娱乐噱头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