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有CP和瓢虫的请进~~

楼主(2012-08-13):
新手请教几个问题,mini CP用350mah电池飞到不能悬停测量电压3.8V正常吗?3.8V的电池继续放瓢虫里飞竟然还能飞4分钟,飞下来测电压3.65~3.7V这算不算是过放了?350mah瓢虫能飞10分钟左右,240mah电池却只能飞5分钟左右正常吗?

网友A:
有一个瓢虫三个CP的进来了

网友:
400的电池瓢虫12分钟,MIMICP无刷7分钟多

网友:
240电池已经鼓包不行了,瓢虫飞起来20秒钟掉下来

网友:
瓢虫尽管4个电机,感觉比CP省电

楼主:
我觉得瓢虫还有改造空间,6mm电机加2mm支架再配个合适的桨估计能飞更长时间,就是可能太脆弱了点。

网友:
 我的MCP超级费电 3分钟 350毫安电池 双向是3.8v 万能表3.94v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瓢虫三个CP的进来了

网友:
一个CP的路过,4分钟左右,3.8V,现正为舵机齿轮发愁。。。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手请教几个问题,mini CP用350mah电池飞到不能悬停测量电压3.8V正常吗?3.8V的电池继续放瓢虫里飞竟然还能飞4分钟,飞下来测电压3.65~3.7V这算不算是过放了?350mah瓢虫能飞10分钟左右,240mah电池却只能飞5分钟左 ...

说明你cp传动阻力太大了,检查主轴转动以及齿轮咬合

网友:
都有~但是没这么试过~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手持8个舵机另有几颗舵机齿的  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持8个舵机另有几颗舵机齿的  路过~
炫耀什么呢?我手里的比你多N倍!

网友:
只要不超过3.7过放,就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3.7 还是太低,放到 3.73 然后自己会胀到 3.75V.
反正看冲回去多少电,不超过 80% 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