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铜雕刻研究贴

楼主(2012-08-13):
经过一段时间研究,= =最近雕了个东西……
很惨烈啊,加工速度一减再减,进给量也拼命减……
设定,F1000粗刀0.6mm,行距70%,下刀0.2mm,留0.2mm余量,然后F800 0.2mm刀,行距50%,下刀0.1mm,留0.1mm余量,最后F500 0.1mm的刀直接切完
主轴水冷开满2w转,无切削液。
结果呢,前面没啥,前两把刀完工以后拿放大镜看了下刀尖,虽然没崩刀,但是都有很磨损,尖锐的地方都碎了,估计最多再来一个工件就废了吧。0.1mm的刀最惨,只加工到一半的工件,必然崩刀……

- -b 此外对刀的时候,0.1mm的刀尖似乎有弹性?0.6的刀都是主轴下移到0就停了,0.1的似乎会下移到-0.17mm左右,那么我估计我0.1mm的刀都比预想的切削量大1倍以上?你们有处理过类似的事情不?

楼主:
==断刀断的**都要断了,废了有15把刀左右了,基本都集中在0.1mm的刀上,有的只是损害一点点,顺带求磨刀方法Orz

网友:
伦敦奥 运会的铜牌教给你做就不会摔断了。

网友:
以后,世界上所有的奖牌都给你加工,以资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色的线是激光打出来的吗?

恩,激光打出来的,粗定位X/Y用的……方便知道刀头在啥位置

网友:
买的刀好多不准确的,并且不见得是适合雕金属的
有磨刀机尽量自己磨刀,我自己磨的0.2的刀,下刀0.3,F400左右,雕45号钢没啥问题

楼主:
没有磨刀机呢……= =不可能自己磨刀的吧?

楼主:
磨刀机好贵orz

网友B:
雕刻机主轴转速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雕刻机主轴转速多少?

认真看顶楼

网友:
用乳化油冷却,钨钢刀,开粗:S9000、0.2、F2000,光刀:S15000、0.1、F800。

网友C:
最好用乳化液,,你装夹也有问题,下面干嘛垫一块有机板

网友:
找块铝板垫

网友:
不错,这么容易就得块铜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用乳化液,,你装夹也有问题,下面干嘛垫一块有机板

为了对刀的时候绝缘……
总感觉这么细的刀尖就要冷却有些夸张吧?

楼主:
简单的抛了下光,刀纹还是清晰可见,不过总的看样子比之前好看点……

网友:
如果经常在手里把玩,会不会发黑呢?

网友:
 噫~~~伪造奖牌,

楼主(2012-10-29):
0.2的刀40%行距出来的东西,虽然没0.1的刀25%行距刀纹细,但是打磨打磨还能接受……

网友:
引用 楼主:
0.2的刀40%行距出来的东西,虽然没0.1的刀25%行距刀纹细,但是打磨打磨还能接受……

雕黄铜呀,黄铜好雕不粘刀,紫铜要用铝专用刀,后角30度,附后角20度左右的刀,最好加冷却液机油也行。

网友D:
雕个5毛拿去用用…求母鸡真相

网友E:
请教楼主,开粗和精雕是分别用两把刀吗?刀路也要做两个刀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雕个5毛拿去用用…求母鸡真相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00216

母鸡是老帖了,随便看看,机器一般重要,后期加工经验太重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楼主,开粗和精雕是分别用两把刀吗?刀路也要做两个刀路吗?

开粗和精雕是2把刀,粗的0.5mm,分6层切,一层0.15mm,最后0.2的刀走一遍光了事

网友:
已经很有水平了

楼主:
看看最近刻的新玩意儿

网友:
加工紫铜最大问题可能就是粘刀,这么小的刀咋能磨的锋利哩?冷却液如果足够的话,实际上可以必免一定程度上的粘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粗和精雕是2把刀,粗的0.5mm,分6层切,一层0.15mm,最后0.2的刀走一遍光了事

谢谢,就是两把刀一个刀路,两次雕刻。

网友:
楼主图绘的不错啊

楼主(2013-01-14):
结合一段时间的雕刻经验,发现我这个尺寸的东西,最终0.2的刀,z下扎F10才安全……有些小的字,0.5的刀完全没加工,但是0.2在最后精加工的时候压力很大,结果非常容易断刀……= =看来刀路速度设定还是要跟具体的图案相配才成。设定的配套才有效率和安全性

网友:
哥有点看明白了,美剧 权力游戏 中,四大家族的家徽

网友: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0.2的尖刀加工铝合金,一不小心刀尖就断了,就刀尖前面那么一点点。下刀深度0.2mm,哎,悲剧

网友:
我雕刻紫铜采用3棱尖刀,效果好,还好磨刀。

网友F:
楼主的图是自己绘制的么,还有怎么不亮出母鸡来给大家看看啊。大家对母鸡也很感兴趣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图是自己绘制的么,还有怎么不亮出母鸡来给大家看看啊。大家对母鸡也很感兴趣啊。呵呵

恩,自己画的啊,很赞吧,其实我自己都觉得很赞,呵呵

母鸡上面帖子里贴了链接了啊……

加工金属的效率好低,作孽……= =不过我好在对效率不是非常在意,在意的是别乱断刀,断刀犹如一把刀扎一下我幼小的心

网友G:
请问LZ  画这种图,是用的是三维设计软件,曲面建模的?若是曲面建模,那真的是神一样的存在了,,,,,像  破衣  油机 之类的。那要画死人,,,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LZ  画这种图,是用的是三维设计软件,曲面建模的?若是曲面建模,那真的是神一样的存在了,,,,,像 ...

看上去好象3DMAX CG软件画这类题材比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自己画的啊,很赞吧,其实我自己都觉得很赞,呵呵

母鸡上面帖子里贴了链接了啊……

自己画的太帅了。呵呵。有机会跟您学一下,现在太忙没时间。哈哈

网友F:
看了看你的母鸡帖子,一看就想起来了。当时也是看了好几遍啊。上海的吧,然后我记得你老婆的字写的好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了看你的母鸡帖子,一看就想起来了。当时也是看了好几遍啊。上海的吧,然后我记得你老婆的字写的好漂亮。 ...

= =b
我勒个去,你竟然这么惦记我老婆…………

东西都是3Dmax弄的,其实也没啥技巧可言,自学呗,solidworks都自学了,再学个3dmax也没啥…,3dmax建模然后stl到MasterCam里做刀路…反正都是瞎折腾……

最近一直在研究加工技巧啥的。zigzag往复加工的刀痕果然不好看啊……修改了下刀路,全部是oneway方式走刀,0.2的刀下来,表面光泽度相当满意,够平,nerv本身文字内部丝毫没打磨过,原汁原味的cnc刀痕(我就这出息了……Orz

网友H:
3dmax建模然后stl到MasterCam里做刀路…

3dmax建模然后stl到MasterCam里做刀路…?
这个MAX是直接可以导出的吗?用啥文件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H:
3dmax建模然后stl到MasterCam里做刀路…

3dmax直接可以导出stl格式 ,stl格式 mastercam认识的,可以直接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3dmax直接可以导出stl格式 ,stl格式 mastercam认识的,可以直接用

我都用了10年3DMAX了,但是还不会建浮雕的模型,好像知道有种贴图可以置换成模型的,你是一条线一条线慢慢自己建的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都用了10年3DMAX了,但是还不会建浮雕的模型,好像知道有种贴图可以置换成模型的,你是一条线一条线慢慢 ...

恩,一条线一条线做的……多边形建模

法线贴图怎能满足咱做浮雕的精度……用贴图转的搞个很大的还成,细节省略掉可,精细了反而觉得怪怪的,但是我东西都很小啊,必须精致,毛刺什么的都要干掉……

你10年了都在干嘛……

网友I:
紫铜的话建议试试用白钢雕刻刀,紫铜比较黏容易在刀尖部分堆积,就好比车铝用白钢刀效果要更好一样。

有时候硬度是相对的,并不是用硬度越高的刀具就好,相对硬度较低的白钢玉砂轮磨高速钢比其他硬度高的磨料磨削效果好,也就是这个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紫铜的话建议试试用白钢雕刻刀,紫铜比较黏容易在刀尖部分堆积,就好比车铝用白钢刀效果要更好一样。

有 ...

能买到白钢雕刻刀?
抽空试试去……

网友:
3dmax啊……真怀念……久远的记忆里……那时候还是dos时代,还叫3ds,386/486时代,每次上机,要用十张、最新科技的、高容量1.44M、3.5寸盘,把3ds拷进去,然后解压、安装鼠标、运行……动作快的话,半个多小时之后终于进到3ds界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都用了10年3DMAX了,但是还不会建浮雕的模型,好像知道有种贴图可以置换成模型的,你是一条线一条线慢慢 ...

法线贴图是一种为了减少模型面数用的一种渲染前期处理方式,要生成浮雕模型的话可以用置换贴图或叫置移贴图,可以用灰度图在模型表面生成立体置换,只是精度不好控制,因为灰度值是相对数值,只能更具置换的权重数值来人为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 =b
我勒个去,你竟然这么惦记我老婆…………

呵呵,误会了吧。我是对书法也有些兴趣,看到漂亮的字印象比较深。

网友:
一回忆就走神,忘了说主题了:做得很精致,真心漂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一条线一条线做的……多边形建模

法线贴图怎能满足咱做浮雕的精度……用贴图转的搞个很大的还成, ...

其实有17年了,刚开始是3DS,MAX3现在是MAX2012.搞3Dmax的人有做动画的,也有做建筑的,我是搞室内设计,所以不会建浮雕,既然这么有用,过年时学习一下

网友:
我想咬一口,吃两块。真象巧克力。厉害,不是假漂亮,整的是真漂亮。

网友:
雕的不错!学习了!帮我雕一个头像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用乳化液,,你装夹也有问题,下面干嘛垫一块有机板

楼主好像是直接雕好后,用铣刀把外形铣 出来的,就要垫个板了,我想楼主这样做是为定位方便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