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电脑高手吗,一个海尔电脑升级技嘉主板遇到配线问题

楼主(2012-08-13):
分析了一下,海尔电脑的前置AUDIO 双排10针线,既不是HD,也不是AC97

如果自己一条一条的分析的,话,就需要知道HD的定义,但是具体什么意思不太懂

1、MIC2-L

2、接地
3、mic2-r
4、-ACZ_DET
5、line2-r
6、接地
7、faudio-jd
8、空
9、line2-l
10、接地

楼主:
串口定义

网友A:
回复 楼主:

感觉拿去修电脑的地方几分钟就OK了,而且都不花钱...

楼主:
其实面对的就是2个立体声插口,每个立体声插头为5条线

一个是地线,一个是L动触点   一个是L静触电,,一个是R 动,一个是R静

2个地线是相同的,也就是其实有效的就是  9条线  如何也吧这个9个线对应上面的9个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拿去修电脑的地方几分钟就OK了,而且都不花钱...

你也太高看电脑城的人了,如果那样这里也不会有这样多的人自己买机器了

楼主:
表1 前置音频连接座信号名    这个好像是AC97的规范,

针 信号名 说明

1 AUD_MIC_IN 前置麦克输入。

2 AUD_GND 供模拟音频电路使用的接地。

3 AUD_MIC_BIAS 麦克偏置电压。

4 AUD_VCC 供模拟音频电路使用的滤波。

5 AUD_FPOUT_R 输出给前置的右声道音频信号。

6 AUD_RET_R 从前置返回的右声道音频信号。

7 HP_ON 为以后控制耳机放大器保留

8 KEY 无针脚。

9 AUD_FPOUT_L 输出给前置的左声道音频信号。

10 AUD_RET_L 从前置返回的左声道音频信号。

网友B:
求人不如求己呀。

楼主:
针 信号名 说明    这个是HD规范,多了4条线

1 PORT 1L 模拟口1-左声道

2 GND 地

3 PORT 1R 模拟口2-右声道

4 PRESENCE# 激活低信号-当一个高保真音频dongle接入时,PRESENCE# 信号降为 0,通知BIOS有一个高保真音频dongle连接到前置音频接口。

5 PORT 2R 模拟口2-右声道

6 SENSE1_RETIRN 前置音频插座1的侦测信号返回

7 SENSE_SEND 高保真音频解码芯片插座侦测电阻网的插座侦测传感线

8 KEY 防呆针

9 PORT 2L 模拟口2-左声道

10 SENSE2_RETIRN 前置音频插座2的侦测信号返回

注:这里的dongle不是加密狗,是设备侦测狗,嵌入硬件中随时探测是否有设备接入并能识别出是什么设备,自动加载相关的软件,实现真正的“即插即用”。

因此,915/925主板的两个前置音频插座不再有耳机、麦克之分,可随意插入哪一个。但是机箱前面板的两个音频插座都必须是前面介绍的开关型的(5针脚),那种不带开关的(3针脚)是不可以的。如下图所示。

图12

所以为HD Audio主板配置机箱,最好选用HD Audio专用机箱,或者配HD Audio专用音频面板。使用目前3针脚麦克插座的机箱,麦克插座就不能插立体声音箱,只能插耳麦。当使用前置麦克时需要通过软件设置。请到Sounds and Audio Devices Properties**框的Sound recording部分。此项的默认设置是C-Media Azalia Rear Panel,把它切换到C-Media Azalia Front Panel即可。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人不如求己呀。

是啊

网友:
去官网下个说明书对着插就行了

网友:
高手 百度搜一下看看

楼主:
百度了很多文章,分析了下,原来的机箱插头是AC97的,利用插头开关的功能实现了插耳机后断开后置的功能,

然后需要分析HD的定义,然后就好接了

网友C:
我的也是技嘉主板,翻了下说明书:1.MIC  2.接地脚  3.MIC电源  4.无作用  5.LINE OUT(R)  6.无作用  7.无作用  8.无接脚  9.LINE OUT(L) 10.无作用

网友:
 不是标得很清楚了么
1、MIC2-L  麦克风2 L

2、接地
3、mic2-r   麦克风2 R
4、-ACZ_DET
5、line2-r  线路2 R

6、接地
7、faudio-jd
8、空
9、line2-l  线路2 L
10、接地

楼主:
研究了一下午,结果就是AC97不用修改就可以接在HD主板上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技嘉主板,翻了下说明书:1.MIC  2.接地脚  3.MIC电源  4.无作用  5.LINE OUT(R)  6.无作用  7.无作用  8.无接脚  9.LINE OUT(L) 10.无作用

是啊,其实取消掉返回的哪2条线,其他的接好就能用了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吧AC97直接用于HD,必须在驱动里面选关闭前面板检测,否者前面板插头不会被识别

网友:
潭里有人叫技嘉。。

看到了“加密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