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mm套不进20.2mm的杆怎么办?

楼主(2012-08-13):
买了个er20的刀杆,发现轴径为20.2mm,圆锥轴承内径为20mm,套不进去怎么办,能硬来么?

楼主:
 放冰箱里冻一下杆成不?

网友:
差几个丝还成,20个丝够呛啊!把杆子用无心磨床磨一下就可以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工具呀.. 这下我是不是悲剧了啊

楼主:
 刚刚看了下内径居然是19.9的,差30了哎。

网友:
只能在加工下了

网友:
 你确认你的卡尺没问题么,我一般都是用车床尾座顶压进去的,手压是完全压不动的

网友:
应该是你没有量好  这种杆一般都是20mm整  轴承更不可能是19.9  用千分尺量下 如果还是这个数据 那你买的er杆 就是不合格产品 可以要求厂家退货

网友:
你量的方法错误 量轴要用千分尺,   这个肯定能配进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原来不是能用手推进去的啊,那就是我的还有希望呐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还没买千分尺呢,我得用什么工具才能推进去呢?

网友:
这样量不准的,内孔更量不准,可以认点头就可以装进去,上电油,内圈对正了,不要歪到一边。

网友:
你这个是ER20加长用的刀杆!不应该是20.2的!一般都是20尺寸!有个正负0.02那有可能!这个安装轴承的时候建议用专用的轴承安装机械!保证垂直度,下面用个合适的套来垫轴承!再安装!过赢0.02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今天轴承到了,刀杆12,轴承也是12

用油煮下轴承应该可以插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原来安装轴承也得用工具啊,嘿嘿,我是新手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记得武林外传上说的热涨的时候往内外都涨来,差点把大嘴给憋了

网友:
千分尺啊千分尺,

网友:
在淘宝买了个20MM的钻夹头,配的20MM的圆柱接杆,上午刚到货。下午又买了2只内径20MM、外径52MM的轴承,还没来及组装,晚上回家捣鼓捣鼓。

网友F:
专业的安装时会把轴承加热,然后安装,温度好像要到200度,记不太清楚了。

网友:
8楼说的对,楼主测量水平有问题。还未见过内径19.9的轴承。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是在本地买的,当天到货

楼主:
回复 网友H:

也是20的啊,我以为加工可能有出入,以我测的为准了就

网友:
如果楼主的尺和测量手感没问题的话,这杆子可以去退货了。C20就必须是20mm,大一丝都不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找个千分尺与内径表好好量量在说,不要用游标卡尺说话。

网友I:
在铁锅里放机油,将轴承加热到300度,然后硬打进去,记得用一个大一点铁管来打!

楼主:
回复 网友J:

 我买这个就是做测试的,幸亏我谨慎嘿嘿,想把杆砸进去,怎么弄轴承的底座呢,不能细,粗了还会碰到保持架,用什么垫着呢

楼主:
回复 网友H:

:loveliness: 幸亏我没问卖家,要不就被笑话啦

楼主:
回复 网友I:

 明天先试试不加热能砸进去不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买这个就是做测试的,幸亏我谨慎嘿嘿,想把杆砸进去,怎么弄轴承的底座呢,不能细,粗了还会碰到保持架,用什么垫着呢

大2丝砸不进去,可以小一丝,可以正好20,就是不能大,轴承的尺寸很标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J:

两个都正好20的话用手能推进去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装配也是个细活哦!不能硬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内外圆都是0线手是推不进去的,直径20间隙单边0.005手才能推进去。

楼主:
回复 网友H:

 告诉我你用的什么工具推进去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告诉我你用的什么工具推进去的啊?

可以用车床尾座压入,请善用论坛搜索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专业的安装时会把轴承加热,然后安装,温度好像要到200度,记不太清楚了。

200度?估计轴承就废了  好像是80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在铁锅里放机油,将轴承加热到300度,然后硬打进去,记得用一个大一点铁管来打!

 300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看了下内径居然是19.9的,差30了哎。

轴承内径19.9  山寨的也没这尺寸啊

网友:
硬来的话 楼主先弄明白是压内圈还是外圈 需要多粗的管  否则轴承必费无疑

网友:
天C就算机械工业很差。也不会有这么大差距的。5丝可能,20不可能

楼主:
回复 网友J:

看来我还是得去卖轴承的那里看看有没有工具啊,我,我没车呀...

楼主:
回复 网友K:

我看着网上说的温度不能超过120啊

压内圈啊,大于20还得小于保持架

网友:
回复 楼主:

卖轴承的那里不会有工具的,你去到修电机的地方,找个水平高点的师傅。

楼主:
回复 网友L:

 现在我觉得是我量的方法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他得问,耶,线圈呢?

网友:
加热后的轴承, 短时间内就要压入轴心.

怱怱忙忙之间, 不要把轴承反装了. 否则
再拆出来就麻烦.

网友:
千万不要加工

网友:
不懂,来学习啦

网友:
一般不会差这么多 我都买稍微好一点的 尺寸基本都是加减0.01mm左右
如果真是大0.2mm 那肯定不能用 超出0.03mm都不行 什么方法把轴承装进去都会变成废品

网友:
大一两丝可以的,不用加温都能砸入的,我试过差5丝都行,要垫木头,下面轴承垫内圈

楼主:
回复 网友M:

 弄出来估计也得费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N:

 我还没车呢,想也没办法啊

楼主:
回复 网友O:

我看你那个刚刚好,我的为啥不刚刚好呢

网友:
轴放冰箱里,轴承用热风枪加热,压入的时候放点润滑油,很轻松就进去了,我以前弄过

网友:
  都是瞎胡闹   用力一顶就进去了 多抽插几次 还能很顺滑 如果出水的话

网友:
怎么我买的C12的杆子和12的轴承,摆正了一敲就进去?看起来两个里面肯定有一个是不合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大2丝砸不进去,可以小一丝,可以正好20,就是不能大,轴承的尺寸很标准的。
确实的,这类材料硬处理了,而且是磨出的面,刚刚好20都不好进去,别说大两丝了,车的因为硬度低,而且车出的表面本来就是由细牙组成的,轴承内圈孔打进去后直径稍微的被压小了一点,刚刚好合适,如果拆出再装进去就有点松了,轴被磨去了一层。所以车床加工轴承位宜大不宜小,大两丝保险。如果你的千分尺量出和配合孔一样的尺寸,那么这个轴车的不好,以后轴承和轴会打滑尺子如果偏向大的误差那么你的轴刚好那基本尺寸实际是小了尺子误差那个数,所以要车大点,太大又不够余量车第二次时,最多砂纸磨磨。

网友:
我认为游标卡尺的测量精度在0.几范围。即使是数显的也测不了0.0几 。用力大小不同会有10个丝的误差。

楼主:
今天进去了,真高兴啊

放了点润滑油就好砸进去了

网友:
恭喜插入

楼主:
回复 网友E:

 感谢大家指导啦

网友P:
楼主的方法不可取 正确的方法是:讲轴用液态氮冷冻一下就和容易的装配进轴承内了 生产线的基本方法
这个论坛里有些人根本就不懂 瞎出主意

网友Q:
这种卡尺的视觉误差也很大

网友R:
轴承是过盈配合,需要工具。要求不高,砸吧。

网友S:
砂纸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