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遇到个棘手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2-08-13):
原来买的电池是20C的  前段时间买了个30C的电池  我的直升机电调是KDS的 第一个问题是 能不能 承受30C的电压。  第二个问题 现在我打油门马达不转其余都正常什么舵机啊尾翼的   第三个问题   电调发热好厉害烫手    有没有高手有好的建议谢谢了

网友:
c数和电压没关系的,应该不会引起马达不转,你看看别的原因,电调有问题吧

网友:
第一个问题,能

网友:
就等于用飞机的涡喷去推台汽车,绝对没问题,还能减轻电池的放电负担

楼主:
谢谢 那应该是电调的问题 我再找找

网友:
1.额。。。可以!
2.这个。。。我没遇到过!不知道了!
3.很正常,我的一个电悬停下来,电调就不能摸了!

网友:
第一个,正常,第二个,可能虚焊,或者缺相,也可能电调坏了,第三个,看看电机齿间隙,看看传动顺畅否,电调坏了也有可能

网友A:
kds40电调空中莫名断电。炸鸡 果断把它扔了

楼主:
今天确认 是电调的问题 有什么好 的电调 介绍个

网友:
我用铂金60.亚托35。亚托的缓启动不错

网友:
呵呵、还是用亚拓吧、缓启动挺好能让咱这新手有个心理准备

网友:
有的电调与舵机之前有干扰  会导至舵机抖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kds40电调空中莫名断电。炸鸡 果断把它扔了

    我扔陀螺 你仍电调!!知音啊!!

网友:
第一个问题,C数和电机等没有关系,第二个问题,电调坏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kdsn290舵机无缘无故冒烟烧了一个。

楼主:
学到不少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