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设备DIY玩家专区
7812外接MJI3333扩流20A

楼主(2012-08-13):
7812外接MJI3333扩流20A可行吗,MJI3333可以2个并联成40A吗?请高手指导,谢谢了。想DIY个航模调试用稳压电源。

网友A:
不超过管子参数就可以,但是要长期稳定工作还得留一定余量。线性稳压的发热是非常厉害的。

网友B:
注意一下电流放大功率管的参数,一是最大输出电流,二是最大功率。设计可参考串联稳压电源的相关资料,非常好找。

网友C:
线性稳压电流太大了没有意义,浪费电能,一般电流设计不会超过5A,电流太大了散热片也大得出奇。

网友D:
看帖子的要发表下看法,me too
!!!

网友E:
效率太低,尤其大电流。为什么不搞开关电源?

网友F:
效率太低

网友G:
40A,太大了吧

网友(2012-09-30):
MJI3333还是控制在10A以内吧

网友H:
用模块100A的电流很常见,拆机的也不贵。

网友H:
达林顿还好驱动

网友I(2014-01-05):
散热片够大的话,可以

网友C:
这么老的帖子都翻出来了。

网友:
还是建议用开关电源,线性效率太低了。

网友J:
建议用开关电源

网友K:
如用於航模建議用開關牛,我的線性牛只用於短波越详通訊(DX),用十粒3055推動100W功放管子只温不熱,比3333更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