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一个小主轴

楼主(2012-08-13):
老哥想在车床上加个动力主轴,让我给加工一个。
由于车床比较小,所以主轴也要做的尽量小。
刀杆用的是er11的,轴套直径33mm ,不算刀杆80长,采用两端角接触轴承,后螺母预紧方式。
轴承是哈尔滨 配对的角接触球轴承 7001ac,配高速润滑脂 。
零零落落弄了3天,算是基本完成,之后还有皮带轮,准备用pu带两级变速。
前端盖由于考虑体积问题,只能用内螺纹旋紧,这种方式只适用两端轴承结构。

后面由于有预紧螺母,没有了端盖的空间,所以选择把螺母结合后端盖的方法。
螺母后用顶丝固定(顶丝孔还没加工)

网友A:
请教楼主,刀杆跟轴承是什么配合啊?刀杆能很轻易的从轴承上卸下来吗?

网友B:
制作无动力主轴对楼主来说已经是熟门熟路了,呵呵。

网友C:
回复 楼主:

 轴承轻易就套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刀杆跟轴承是什么配合啊?刀杆能很轻易的从轴承上卸下来吗?

嗯刀杆我量过了尺寸基本是 零  和轴承配合松紧正合适
这种主轴轴承和刀杆部分不是必须过盈配合
引用 网友C:
 轴承轻易就套上了?

嗯不是很紧 正好
引用 网友D:
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制作无动力主轴对楼主来说已经是熟门熟路了,呵呵。

嗯 做的多了有了经验 感觉做起来还算容易
:loveliness:

网友E:
轴承是配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刀杆跟轴承是什么配合啊?刀杆能很轻易的从轴承上卸下来吗?

同问~~

配件都齐全了,准备开工了,轴承p4 还是p5 ?价格多少?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轴承是配对的?

是啊 上面带v字形的线 代表配对 型号也可以看出来

网友:
一边放一个不用选配对的吧?

网友F:
顶我,我也顶
高速让这几天又断了几支钨钢刀,看来无动力才是王道

网友:
沒有自由伸缩位,发热伸缩怎么办?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不明白,高速就把刀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顶我,我也顶
高速让这几天又断了几支钨钢刀,看来无动力才是王道

谢谢帮顶
是不是吃刀量还是有点大呢 另外高速还是需要冷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