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FF9如何设置滑翔机的副翼差动?

楼主(2012-08-13):
 想用FF9设置DLG的副翼差动,发现小九只有在固定翼菜单里才有设置副翼差动控制(AIL-DIFF),而在
滑翔机
菜单里没有此项设置。请教高手该如何解决?

网友A:
楼主所说的“差动”,是不是舵量上、下舵量不一样?如果是,将菜单选到副翼舵量设置部分,将左、右舵量的百分比分别设置,就可以实现“差动”,比如上80%,下50%。

楼主:
回楼上的,我问的是FF9的滑翔机模式下无此设置选项,如何设置?

楼主:
搞定了。原来是开启了其它混控机能,不能同时再设置差动机能。